[技术讨论] 全志XR806 OpenHarmony系统入门之Hello World演示

楼主(2024-03-01):
编译顺序
在正式开始程序编写之前,有必要先整体上了解程序的编译顺序。
Harmony的编译路径主要由vendor/xradio/xr806/config.json决定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product_name": "wifi_skylark",  "ohos_version": "OpenHarmony 1.0.1",  "device_company": "xradio",  "board": "xr806",  "kernel_type": "liteos_m",
其中"product_name"决定了执行hb set出现的选项,"device_company","board","kernel_type"共同决定了编译路径。
hb set选定wifi_skylark后,会在根目录中生成文件ohos_config.json,里面的内容大致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 "root_path": "/home/workspace/Harmony_XR806", "board": "xr806", "kernel": "liteos_m", "product": "wifi_skylark", "product_path": "/home/workspace/Harmony_XR806/vendor/xradio/xr806", "device_path": "/home/workspace/Harmony_XR806/device/xradio/xr806/liteos_m"}
在执行hb build -f后,HarmonyOS的编译脚本会从device_path中获取编译工具和编译选项,从product_path下寻找BUILD.gn文件。BUILD.gn文件内容如下: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build_ext_component("libSDK") {  exec_path = rebase_path(".", root_build_dir)  outdir = rebase_path("$root_out_dir")  command = "./build.sh ${outdir}"  deps = [      "//kernel/liteos_m:kernel",       #(3)      "os:liteos_glue",      "adapter/hals:adapter",      "adapter/console:app_console",      "ohosdemo:ohosdemo",              #(2)  ]}group("xr806") {    deps = [        ":libSDK"       #(1)    ]}
(1)deps关键字代表执行group("xr806")前需要先执行libSDK,也就是build_ext_component("libSDK")。
(2)执行build_ext_component("libSDK")前要求先寻找ohosdemo文件夹下的BUILD.gn,并且BUILD.gn里面会有ohosdemo的定义。
(3)“//”代表绝对路径,可以理解为根目录。//kernel/liteos_m代表根目录下的kernel/liteos_m文件夹。
打开ohosdemo/BUILD.gn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group("ohosdemo") {    deps = [        "hello_demo:app_hello",             #(1)        #"iot_peripheral:app_peripheral",        #"wlan_demo:app_WlanTest",    ]}
(1)“#”是gn文件的注释符号。
打开hello_demo/BUILD.gn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mport("//device/xradio/xr806/liteos_m/config.gni")         #(1)static_library("app_hello") {                               #(2)   configs = []   sources = [      "src/main.c",                                         #(3)   ]   cflags = board_cflags                                    #(4)   include_dirs = board_include_dirs                        #(5)   include_dirs += [      "//kernel/liteos_m/kernel/arch/include",              #(6)   ]}
(1).gni文件类似C语言的.h文件,用于定义一些模板
(2)static_library代表生成静态库(.a)文件,其中包含main.c的静态库必须是app_打头,如app_hello,否则虽然可以编译成功,但无法生效。
(3)需要编译的C文件,代表src文件夹下的main.c文件。
(4)gcc编译选项,其中board_cflags在//device/xradio/xr806/liteos_m/config.gni中定义。
(5)全局头文件,其中board_include_dirs在//device/xradio/xr806/liteos_m/config.gni中定义。
(6)除了board_include_dirs,额外需要添加的头文件。
代码 code" style="box-sizing: inherit;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font-size: inherit; font-family: inherit; background-image: initial; background-position: initial; background-size: initial; background-repeat: initial; background-attachment: initial; background-origin: initial; background-clip: initial; border-width: 0px; border-style: initial; border-color: initial; position: absolute; top: 0.5em; right: 0.5em; z-index: 1; width: 1.5em; height: 1.5em; border-radius: 0.1rem; outline: none; outline-offset: 0.1rem; cursor: pointer; transition: color 0.25s ease 0s;">#include <stdio.h>#include "ohos_init.h"                      //(2)                       #include "kernel/os/os.h"static OS_Thread_t g_main_thread;static void MainThread(void *arg){  while (1) {    printf("hello world!\n");    LOS_Msleep(1000);  }}void HelloTestMain(void){  printf("Wifi Test Start\n");  if (OS_ThreadCreate(&g_main_thread, "MainThread", MainThread, NULL,        OS_THREAD_PRIO_APP, 4 * 1024) != OS_OK) {    printf("[ERR] Create MainThread Failed\n");  }}SYS_RUN(HelloTestMain);                     //(1)
(1)Harmony启动时会调用所有SYS_RUN,上文中提到的应用库必须用“app_ ”打头就是因为SYS_RUN不会加入ld链接,所以使用"app_"标识,强制链接。
(2)必须添加ohos_init.h头文件,否则SYS_RUN失效。
演示
XR806_OpenHarmony串口默认配置为:波特率115200,无校验,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
开发板成功连接PC上对串口调试助手后,按下开发板的复位按键,串口输出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