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CH9141连接实战一(主机扫描连接)

楼主(2024-03-01):
ch9141默认的蓝牙工作模式是从机模式,本次教程使用到两块ch9141的demo板。
既然是连接,那么就得一个配置为主机,一个配置为从机,
从机就不要多讲了,拿到手就是从机模式,直接供电就ok了,
主机模式是需要通过AT指令来配置的,将模块的串口与usb转串正确连接,接下来保姆级教学,
每条指令都需要加换行!!!
第一条指令:AT...  返回OK                                                     //进入AT模式(后面有三个点不要忽略!!!)
第二条指令:AT+BLEMODE=1  返回OK                               //修改为主机模式
第三条指令:AT+RESET  返回OK                                         //复位后执行主机模式
再次返回Welcome
第四条指令:AT...  返回OK                                                     //进入AT模式
第五条指令:AT+SCAN=ON                                                   //主机扫描周围914x设备
返回:
OK
1. MAC:8F:4D:2E:26:3B:38 RSSI -46dB
2. MAC:EE:D3:33:E4:C2:84 RSSI -102dB
SCAN END
第六条:AT+LINK=1,000000                                                  //根据序号和密码进行连接,默认密码六个0而不是123456(手册中的123456仅仅是展示)
返回:
OK
LINK OK                                                                                 //不返回此条没有真正连接
第七条:AT+EXIT  返回OK                                                    //退出AT才可透传
此时就可以透传了。

网友A(2024-04-02):
一般来说是主机好操作还是从机好操作啊

网友B:
可以在程序的执行过程中更改主从模式吗

网友C:
这些at指令适用于所有的蓝牙芯片吗

网友D:
如何确保蓝牙连接在意外断开之后再次重联呢

网友E:
重新设置之后需要再次上电才能生效吗

网友F:
为什么大部分的蓝牙模块都需要使用at指令呢

网友:
主从的操作AT指令是通用的,需要查看具体的功能并启用对应的AT指令,比如在从机的状态下配置广播而不是在主机的状态下配置广播。
运行过程中更改蓝牙模式后,需要reset,此时蓝牙会断开并置为相应的模式。
使用默认连接的指令,可以在主机扫描到从机的时候即可建立连接:AT+CONADD?。
设置之后使用AT+RESET复位后即可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