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音频] NAU85L40上电注意事项

楼主(2024-03-01):
在使用NAU85L40这codec 的时候,对应上电时序处理,需要注意如下两个问题:

1、请遵循如下时序图,在配置寄存读写IIC之前一定要有稳定的IIS时钟

2、如规格书描述,建议上电完成后,配置之前,先写00寄存器做软复位。

网友A:
我之前操作,先I2C配置Codec,再给出I2S相关时钟,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上电顺序不同导致无法获取传感器数据

网友C:
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电后延迟一段时间可以吗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操作,先I2C配置Codec,再给出I2S相关时钟,好像也可以的。

建议先给I2S,再给I2C。
如果有使用FLL,在没有Clock的情况,就下I2C,这样就有可能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