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基于infineon Cypress psoc4 HOD(方向盘离手检测)方案

楼主(2024-03-01):
基于infineon Cypress psoc4 HOD(方向盘离手检测)方案
汽车行业在近几年也是飞速发展,从机械式车身控制,到现在的智能驾仓。同时也推进了汽车芯片的性能和体积的发展。
英飞凌(infineon) Cypress psoc在基于IO UART I2C等功能之外,也推出了Capsense这一功能,主要是用于做电容检测,并且也更新到了第五代,较之第四代的capsense,提升了电容检测的上限,由100pf提升到300pf,同时也在电容检测的算法中,删减了一些系数,降低了干扰源。
本期视频中,主要是讲解了关于Psoc4的在汽车HOD(方向盘离手检测)的一个应用方案,同时也详细的介绍了关于Capsense的原理,以及优势,并且英飞凌Posc4 也在今年推出了HV Psoc4,内部集成了LDO以及LIN PHY,更是大大降低了PCB的设计成本,缩小了pcb尺寸和走线难度,可以在更小的PCB空间,放置更多的功能。

楼主:
随着汽车行业不断发展,技术日新月异,开发者们对汽车控制方面的MCU要求也同样越来越高,而infineon也推出了新的HV Posc4,内部集成了更多的功能,下面我们来看下HV Psoc4的应用场景以及其优势。

      浅谈应用场景:
1:Demo的方案是基于HV Psoc4 CY8C41xxLWE-HVS115设计的一款汽车方向盘HOD,用于检测驾驶员在汽车行驶过程中双手对汽车的控制状态,同时也提供了16个TouchPAD和8个机械式按钮,可以用于控制音乐,娱乐系统,空调等。
2:除了上述Demo的应用场景外,HVPsoc还可以用在汽车别的地方,例如车顶棚控制模块(控制天窗阅读灯),汽车座椅(座椅多向运动控制,座椅加热通风),汽车门窗电尾门控制等等。
3:HV Psoc4也是基于Arm® Cortex®-M0+ CPU设计的,也能提供一点算力(算力43),在控制一个电机或者多个中断任务,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

     HV Psoc4的优势:
1:附件图中也展示了Advantages of HV psoc4,其最大的优势还是内部集成了LDO和LIN PHY ,相较于上一代的PSoC™ 4 S-Series(4th Capsense),HV Psoc4的Capsense支持非常厚的覆盖层(>10mm),宽范围(300 pF)的寄生电容和更强的耐水性。其设计也符合汽车功能安全的ASIL-B,
2:再对比下在设计方面的优势,电子设计都绕不开PCB的Layout,HV Psoc4的内部集成LDO和LIN PHY更好的优化了这一特性,不需要更多的考虑,MCU的VDDD供电和LIN BUS的外围电路布局走线,节省了PCB的空间(有可能就是因为几个芯片导致2层板变成4层板,PCB费用增大),PCB设计成本降低。
3:HV Psoc4拥有丰富的接口 SCB /LIN/ UART等,满足很多应用场合。

楼主:
►核心技术优势
HV Psoc4的技术特点:
1:核心:48-MHz 32-bit Arm® Cortex®-M0+ (MPU)
2:12-bit 1-Msps SAR ADC(16通道SAR多路复用器与内置诊断功能)
3:HV:可直接用12V/24V供电(容差高达42 V)
4:5th Capsense ,SCB,LIN/CXPI PHY,5x TCPWM,2x LP Comparator
5:  汽车电子产品协会(AEC)-Q100合格证书

►方案规格
1:提供了16个TouchPAD和8个机械式按钮,可以控制音乐、电话、空调、座椅、调整音量等功能;
2:有LIN 通讯,可以通过LIN总线传输给其它ECU;
3:两组LED模拟按钮背光灯,带方向盘加热。

网友A(2025-09-25):
有代码例程和配置教程么

网友B:
方向盘离手检测有相关的硬件选型吗

网友C:
方向盘离手检测非常不错的应用案例

网友D:
关于Psoc4的在汽车HOD方向盘离手检测的应用方案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