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 Buildroot 開啟opencv python

楼主(2024-03-01):
各位神人好,小弟不才,想開啟MA35D16F90 Buildroot的OpenCV Python支持,步驟如下:
1. make menuconfig
2. Target packages -> graphic libraries and applications -> [*] Qt5
3. Toolchain -> Python support : python3
4. Target packages -> Interpreter languages and scripting -> [*] python3 -> External modules -> [*] python-numpy
5. Target packages -> Libraries -> Graphics -> [*] opencv3 -> [*] python
6. make
此時報錯:
(cd /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host-python-cython-0.29.21//; PATH="/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s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usr/local/games:/snap/bin" PYTHONNOUSERSITE=1 PATH="/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sbin:/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usr/games:/usr/local/games:/snap/bin" PKG_CONFIG="/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pkg-config" PKG_CONFIG_SYSROOT_DIR="/" PKG_CONFIG_ALLOW_SYSTEM_CFLAGS=1 PKG_CONFIG_ALLOW_SYSTEM_LIBS=1 PKG_CONFIG_LIBDIR="/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lib/pkgconfig:/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share/pkgconfig" AR="/usr/bin/ar" AS="/usr/bin/as" LD="/usr/bin/ld" NM="/usr/bin/nm" CC="/usr/bin/gcc" GCC="/usr/bin/gcc" CXX="/usr/bin/g++" CPP="/usr/bin/cpp" OBJCOPY="/usr/bin/objcopy" RANLIB="/usr/bin/ranlib" CPPFLAGS="-I/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include" CFLAGS="-O2 -I/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include" CXXFLAGS="-O2 -I/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include" LDFLAGS="-L/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lib -Wl,-rpath,/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lib" INTLTOOL_PERL=/usr/bin/perl  /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python setup.py build  )
/bin/bash: /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python: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make[1]: *** [package/pkg-generic.mk:250: /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build/host-python-cython-0.29.21/.stamp_built] Error 127
make: *** [Makefile:84: _all] Error 2

想請問是哪邊有開啟錯誤,非常感謝

网友A:
根据错误信息显示,似乎找不到 /home/user/buildroot/MA35D1_Buildroot/output/host/bin/python 这个文件或目录。

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案:

Python 安装问题:检查你的系统中是否有正确安装 Python。确保你的系统中有 Python,并且它的路径是 /usr/bin/python 或者 /usr/bin/python3。如果没有,请安装 Python,并确保它的路径在 $PATH 中。

Buildroot 配置问题:检查你的 Buildroot 配置,确认你是否正确选择了 Python 作为 toolchain,并且路径配置正确。你可以通过 make menuconfig 进入配置界面,再次确认你的配置是否正确。

Python 路径问题:在你的系统中搜索 Python 的安装路径,确保它存在于 $PATH 中。如果 Python 安装在非标准位置,可能需要手动添加路径到 $PATH 变量中,或者在 Buildroot 的配置中正确设置 Python 的路径。

网友A:
Python 二进制文件重命名问题:有时候 Python 的二进制文件可能命名为 python3 而不是 python,尤其是在一些新的发行版中。你可以尝试创建一个符号链接,将 python3 链接到 python,以解决可能的命名问题。

在解决问题之前,请确保备份你的配置和任何重要文件。建议先尝试检查上述可能的原因,看看哪一项可能是导致问题的根源。

网友B:
python改成python3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