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2SIDAE通过SPI读从机寄存器失败问题。

楼主(2024-03-02):
请教各位。

M482SIDAE通过SPI读从机寄存器遇到很奇怪的问题。
外设地址是“000” 、“010”,一直到“0EF”,读写都没有问题。
外设地址是“0FF”和“2FF”时,读写都失败,而且从机会挂掉,只能重新上电。
指令后面加1ms延时,也没有改善。
读写指令格式没有差别,只是地址不同。

问题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感谢!

网友A:
外设地址有问题吗

网友B:
逻辑分析仪抓一下?看看数据时钟?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接触不好吧

网友D:
这个没法说啊,可能就应该传输这个数据?

网友E:
正常你要传输什么数据内容啊?

网友F:
在外设地址为“0FF”和“2FF”时读写失败并导致从机挂掉的情况,可能与硬件连接或者外设本身的特性有关

网友G:
确保SPI信号线连接正确,包括时钟线、数据线和片选线等

网友H:
检查外设的电气特性是否符合SPI总线的要求,例如时钟频率、电平等。

网友I:
确认SPI读写时序是否符合外设的要求,包括时钟极性、相位等设置。

网友J:
确认1ms延时是否足够,有时外设可能需要更长的延时来响应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