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 NAU88C22 的几个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01):
有几个 NAU88C22 的使用问题想问下技术人员
1. 如果想接入单端非差分的MEMS麦克风的话,应该接 LLIN/RLIN 还是应该接 LMICN/LMICP 啊?有对应接法的 application 图嘛?datasheet里只有差分输入的Electret的麦克风的接法。
2. 麦克风输入的串联电容应该怎么选呢?我看数据表里我看接的是 1uF,但是没有给出计算公式
3. 如果我想使得进入Codec ADC的音频信号不高于 1500Hz,我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吗?
4. Jack Detection 的功能我感觉规格书里给的图不太对啊
截屏2024-02-04
2024-2-4 14:51 上传

如图所示,在没有耳机插入的时候,GPIO2 被拉到地,得到低电平;在插入耳机的时候,加入耳机阻抗为 32欧,则GPIO2通过 220K和32欧的分压,得到的仍然是一个低电平吧?

希望得到大神指导

网友A:
NAU88C22 音频编解码器接入单端非差分 MEMS 麦克风的问题,由于数据手册主要提供的是差分输入的电容麦克风的接法

网友B:
它可以提供更好的抗干扰性能和更高的信噪比。

网友C:
麦克风输入的串联电容的选择,数据表中提到的是1uF,这通常是一个常用的值。

网友D:
对于麦克风输入的串联电容,通常选择一个1uF的电容就足够了。这个电容用于去除直流偏置,允许交流音频信号通过。

网友E:
LLIN/RLIN是用于单端麦克风输入的,而LMICN/LMICP是用于差分麦克风输入的。

网友F:
应当选择LLIN/RLIN接口而不是LMICN/LMICP接口。

网友G:
想使用单端输入,请参考数据手册中的示例电路图,了解如何将单端麦克风连接到NAU88C22。

网友H:
应该查看产品的用户手册或者参考设计指南来找到合适的接线方法。如果数据手册中没有提供具体的单端非差分麦克风的接线图,可以考虑使用非差分转差分的电路设计

网友I:
数据手册中提及的1μF电容可能是用于旁路电源噪声和稳定麦克风偏置电压的。电容的选择通常基于麦克风的内部结构、阻抗匹配和滤波需求。具体选择多少电容值,需要参考麦克风的datasheet推荐值

网友J:
接入单端非差分的MEMS麦克风应该选择LLIN/RLIN接口,关于麦克风输入串联电容的选择,1μF通常是个合理的值,若希望进入Codec ADC的音频信号不高于1500Hz,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入一个RC低通滤波器。

网友K:
对于单端非差分的MEMS麦克风接入, 应该选择接LLIN/RLIN。

网友L:
不需要使用差分输入。

网友M:
麦克风输入的串联电容选择,数据表中没有给出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N:
1. 如果想接入单端非差分的MEMS麦克风的话,应该接 LLIN/RLIN 还是应该接 LMICN/LMICP 啊?有对应接法的 application 图嘛?datasheet里只有差分输入的Electret的麦克风的接法。
[A]模拟麦克风都是接在MIC输入端,不是line in或auxin,主要是增益不够。

2. 麦克风输入的串联电容应该怎么选呢?我看数据表里我看接的是 1uF,但是没有给出计算公式
[A]一般是根据麦克风厂商提供的资料来选择电容,这个电容起到低通滤波的作用,电容越大低音越好,常用1~2.2uF

3. 如果我想使得进入Codec ADC的音频信号不高于 1500Hz,我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吗?
[A]可以,也可以使用内部的EQ。

4. Jack Detection 的功能我感觉规格书里给的图不太对啊
[A]这个功能是自动识别耳机插拔然后自动去切换耳机输出或喇叭输出,但无法得知目前是什么状态。主要看你们需要这个功能是用来做什么?检测电路跟耳机座子有关系。

网友O:
1uF 是一个常见的值,但确切的电容值应根据系统的具体要求来确定。

网友P:
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入一个RC低通滤波器来实现。这样的滤波器可以有效削减高于设定截止频率的信号分量,从而避免高频噪声影响音质。

网友L:
使得进入Codec ADC的音频信号不高于1500Hz, 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RC低通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抑制高频信号,使通过的信号主要集中在低频部分。

网友Q:
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设置在1500Hz以下,同时考虑滤波器的阶数、麦克风的频率响应以及系统整体的信噪比等因素

网友R:
1uf的电容是推荐值吗

网友S:
具体的RC值需要根据您所使用的麦克风、Codec的输入阻抗以及所需的滤波效果进行计算和调整。

网友T:
可以在麦克风和Codec之间接一个RC低通滤波器。这种滤波器可以有效地滤除高于截止频率的信号分量

网友U:
可以根据经验选择1μF~2.2μF的陶瓷电容

网友V:
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 = 1/(2πRC),其中R是滤波器的电阻,C是电容。

网友W:
数据手册可能没有明确说明单端麦克风的接法。

网友N:
引用 网友W:
数据手册可能没有明确说明单端麦克风的接法。

麦克风电路中,把对地的电阻改成0Ω,就是单端输入的接法。

网友X:
一般建议选择1~10uF的电容

网友Y:
在设计低通滤波器时,请确保选择合适的截止频率和滤波器类型

网友Z:
它具有较好的抗干扰性能和较高的信噪比。

网友AA:
The specific calculation formula for selecting the series capacitance of the microphone input is not provided in the data table。

网友AB:
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f为1/(2 π RC),其中r为滤波器的电阻,c为电容。

网友AC(2024-05-09):
数据表可能不指定如何连接单端麦克风。

网友AD:
Rc 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f 是1/(2,π,rc) ,其中 r 是滤波器的电阻,c 是电容。

网友AE(2024-06-08):
对于单端非差分微机麦克风访问,应选择 llin/rlin。

网友AF:
准确的 rc 值需要计算和调整取决于麦克风您正在使用,编解码器的输入阻抗,和所需的过滤效果。

网友AG:
麦克风和编解码器之间可间接使用 rc 低通滤波器,有效滤除截止频率上方的信号分量

网友AH:
陶瓷电容器的范围从1μf 到2,2μf 可以根据经验选择

网友AI(2024-07-08):
数据手册可能没有具体说明如何连接单端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