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资料] 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楼主(2024-03-01):
选中bottomsolder层,为啥不在底层显示而背景是顶层?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网友A:
粉色的那个不就是嘛?你看你图片上粉色的一块一块的就是底层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色的那个不就是嘛?你看你图片上粉色的一块一块的就是底层开窗

那个是底部的的开窗层  可是为啥不应该凸出显示在底层  而不是顶层 你看背景是红色的 顶层

网友A:
因为板子默认top是在上面,你可以把板子翻过来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显示了,在你箭头下面那个“bottom sloder”上右键,flipped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板子默认top是在上面,你可以把板子翻过来就可以按照你想要的显示了,在你箭头下面那个“bottom sloder ...

ctrl+F  或者VB翻转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