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RCT6使用Uart1或者2直接对接PSAM卡槽

楼主(2024-03-01):
如题,使用例程他有一个ST8024芯片,但是我这边是没有的,去掉之后,我把对应的电源逻辑去掉,发现初始化正常,但是在操作后续的PSAM文件时,如发送00 a4 00 00 02 ad f1 会返回6D 00 ,但是实际上应该返回90 00,有大哥做过的话方便分享一下不,谢谢!

网友A(2024-04-16):
你说的ST8024芯片是啥功能?

网友B:
话说6D 00是代表没成功的意思吧

网友C:
正常来说,你应该用的串口通讯,只要协议和波特率都对应上,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D:
可以换个板子试试?也许是没焊接好呢?

网友E:
有些时候可以看看你发的内容是否是完全正确的

网友F:
这个90 00应该代表给你的回复,你的6D 00估计也是吧,可能是通讯上了,但是回的结果不对

网友G:
你看看你放PSAM的卡了么?

网友H:
这个还真没弄过,但是我觉得你应该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I:
一般你可以看看这个开发手册,看看6D 00是个什么含义

网友J:
有点像操作CPU卡的意思呢,一般90 00代表发数据成功并得到正确回复

网友K:
初始化没有成功或者波特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