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极点依据

楼主(2024-03-02):
这个电路的传输函数。

网友A:
这个用线性代数一网打尽。

先用HWM常用的节点电流法:
Y11,Y22,Y33,分别为与1,2,3节点相连接的所有导纳。取正号
Y12,Y21,为1和2节点的互电导。取负号。Y23,Y32和Y13,Y31同理。
计算结果如下:I2=0

这里“画蛇添足”加了两个电流源,可以将网络二端口化。可以一网打尽输入阻抗Z11,和输出阻抗1/Y22。
理由是:在传递函数的层面,各种滤波器似乎相同,但是在输入阻抗,输出阻抗方面会现出原形。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列方程求传递函数是常用的方法, 楼上的导纳矩阵求法很有趣,尽管手工求符号矩阵的逆矩阵是个功夫活,但也许借助MATLAB就简单很多。请楼上用同样的方法求下这个双T网络的传递函数。 谢谢!

网友A(2024-04-01):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列方程求传递函数是常用的方法, 楼上的导纳矩阵求法很有趣,尽管手工求符号矩阵的逆矩阵是个功 ...

这个以前弄过一个帖子,用二端口弄的,是两个T型的Y矩阵相加。HWM也有详细的推导,发了两个帖子。
这个双T网络,xukun997他以前有个观点是桥式电路。
这个也引发了对我对学习方法的思考。

其中:
第一类学习方法:
A电路用F(A)方法,B电路用F(B)方法,以此类推。
那么学习模电就是F(A)+F(B)+F(C)+......
用语言表达,就是如果你学习集合F(A),F(B),F(C)....你就学会了模电。
例如英语学习,你需要背诵所有单词,用概率论来表达,就是等权重的均匀分布。
第二类学习方法:
A,B,C电路用你需要学习part([A,B,C,....]),如果part([A,B,C,....])看不懂,你需要学习part(part([A,B,C,....])),以此类推。
用语言表达,如果你要学好模电,你先要学好小模电,如果你要学好小模电,你需要学好小小模电。
这是一种递归.
例如英语学习,你也可以背词根,再背单词。用概率论来表达,知识表现为非均匀分布。

这个学习方法这种模糊的东西,比较好的表达工具应该是老祖宗的阴阳理论。但是模电论坛,高学历的人很多,就不敢在说阴阳理论了。
这里引用一些hwm的观点:
1、书越读越薄。
2、大学两年尤为重要,我斗胆引申,大学一年级更为重要,再引申为高等数学更为重要,高等数学上册更为重要,极限论更为重要。
他的观点,隐含的表达为知识的非均匀分布。意味着可以通过学习一些小的核心知识,从而解决大部分问题,从而看书越来越薄。
另外结合软件里的香农的信息熵的概念,知识是有水分的,你不需要都去学。
对于我来说,不想成为模电专家,学习一些呆的通用方法,我是可以接受的,结合计算机,我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不需要再考试了。

这是我对自己偏向于我所表达的第二类学习方法的辩护。本人学识有限,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很难。如果你有更好的技巧,改变我的认知,也请你多发帖。
双T网络,我没时间讨论了。

网友C:
转折点在分子就是零点,
转折点在分母就成了极点,
零与极的幅频特性都是以 每倍频程20db 变化的,
如果有N个相同的零点或极点的话,结果就是直接叠加,转折点不变,每倍频程的变化量就是  [20N]db 这样。

>> A=str2sym('[C*s+1/R , -C*s , -1/R , 0; -C*s , 2*C*s+2/R , 0,  -C*s ; -1/R , 0, 2*C*s+2/R , -1/R ; 0 , -C*s, -1/R, C*s+1/R]');
B=inv(A);
c=B(4,1)/B(1,1);
simplify(c)

ans =

(C^2*R^2*s^2 + 1)/(C^2*R^2*s^2 + 4*C*R*s + 1)

网友D:
自动控制原理上会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