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显示

楼主(2024-03-02):
请问12864的液晶屏如何只显示3行,而不显示4行。

楼主:
请问12864的液晶屏如何只显示3行,而不显示4行。3行字符占据整个128X64显示区域。

网友A:
买这个的时候商家应该有提供例程的,你按例程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12864的液晶屏如何只显示3行,而不显示4行。3行字符占据整个128X64显示区域。 ...

用字模软件制作一个合适大小的字库,编写对应的显示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C:
4行 每行字符占据16格 那么一个汉字16*16
如果要做显示3行,
去掉头尾4行,每行20格,
所以要自己制作字库

网友D:
显示几行和你自己的放置位置有关

楼主:
我知道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