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有GD32E103R系列

楼主(2024-03-02):
有没有大佬有GD32E103R系列的USART接收普通中断和USART接收空闲DMA中断的demo

帮您把帖子移到GD的论坛哦大佬,看看专属论坛里是不是有人回答

网友A(2024-04-16):
你可以看看这个芯片的资料,相关的例程应该是有吧

网友B:
直接看看ST的呗,ST的和GD的都差不多的

网友C:
一般情况你可以先用串口的空闲中断,然后再加入DMA功能就好了

网友D:
我估计你要是没找到资料,就应该没有了吧

网友E:
你要是实在想弄这个,可以找其他的MCU带空闲中断的,参考一下逻辑,自己写一份吧

网友F:
找个代理商或者FAE咨询一下?

网友G:
这芯片没用过,不过一般GD的好像也有串口中断demo吧,只是好像用空闲中断的比较少

网友H:
其实楼主可以考虑用定时器实现,也和空闲中断差不多

网友I:
你这个MCU是否支持串口的空闲中断呢?

网友J:
这你不如直接看看ST的F103芯片的串口+DMA操作了

网友K(2024-05-31):
USART接收普通中断:
初始化USART:

配置USART的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开启USART接收中断。
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当USART接收到数据时,中断服务函数会被调用。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读取USART接收缓冲区中的数据,并进行相应处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MCU是否支持串口的空闲中断呢?

编写USART空闲中断服务函数:

当USART接收空闲时,USART空闲中断服务函数会被调用。
在该中断服务函数中,启动DMA传输,将接收到的数据存储到内存中。

网友K: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你可以先用串口的空闲中断,然后再加入DMA功能就好了

编写DMA传输完成中断服务函数:

当DMA传输完成时,DMA传输完成中断服务函数会被调用。
在该中断服务函数中,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这芯片没用过,不过一般GD的好像也有串口中断demo吧,只是好像用空闲中断的比较少 ...

USART接收空闲DMA中断:
初始化USART和DMA:

配置USART的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
配置DMA通道,设置DMA传输的方向(从USART接收缓冲区到内存)、传输大小等。
开启USART接收空闲中断。

网友K:
在配置DMA时,注意设置合适的DMA缓冲区和传输大小。
在中断服务函数中,避免长时间的处理,以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网友L:
这个官方例程里就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