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修改修改端口問題、老師指點

楼主(2024-03-03):
以下代碼怎麽修改STM32F103XX的直接驅動ST7796STFT屏需要修改IO口,在哪兒修改端口編號,假設我要把#define LED      9  改PA0 IO口使出需要怎麽改,
////////////////////////////////////////////////////////////////////
//-----------------LCD端口定义----------------
#define GPIO_TYPE  GPIOB  //GPIO组类型
#define LED      9        //背光控制引脚        PB9
#define LCD_CS   11       //片选引脚            PB11
#define LCD_RS   10       //寄存器/数据选择引脚 PB10
#define LCD_RST  12       //复位引脚            PB12

//QDtech全系列模块采用了三极管控制背光亮灭,用户也可以接PWM调节背光亮度
#define        LCD_LED PBout(LED) //LCD背光                     PB9
//如果使用官方库函数定义下列底层,速度将会下降到14帧每秒,建议采用我司推荐方法
//以下IO定义直接操作寄存器,快速IO操作,刷屏速率可以达到28帧每秒!

//GPIO置位(拉高)
#define        LCD_CS_SET  GPIO_TYPE->BSRR=1<<LCD_CS    //片选端口          PB11
#define        LCD_RS_SET        GPIO_TYPE->BSRR=1<<LCD_RS    //数据/命令  PB10
#define        LCD_RST_SET        GPIO_TYPE->BSRR=1<<LCD_RST   //复位                          PB12

//GPIO复位(拉低)
#define        LCD_CS_CLR  GPIO_TYPE->BRR=1<<LCD_CS     //片选端口          PB11
#define        LCD_RS_CLR        GPIO_TYPE->BRR=1<<LCD_RS     //数据/命令  PB10
#define        LCD_RST_CLR        GPIO_TYPE->BRR=1<<LCD_RST    //复位                          PB12

网友A(2024-04-16):
建议多看看视频教程啊,比如正点原子的都行,你得把基础弄好啊

网友B:
在初始化部分修改,比如LED的初始化IO是PB9现在,你要改成PA0,然后才能改宏定义的

网友C:
一般情况是修改GPIO_TYPE  GPIOB为GPIOA,把LED后面的数改成0就好了,但是其他的LCD引脚估计也可能会被修改的哦

网友D:
直接看IO的初始化部分,自己重新初始化一下呗

网友E:
这个简单的很啊,主要是你得在.c文件里修改,在.h文件中一般都是定义的

网友F:
你需要重新写一下,而不是在这里修改宏定义哦

网友G:
修改端口编号可能不太行,有可能会动到别的IO配置

网友H:
你需要重新写一下类似于GPIO_TYPE与LED这种宏定义

网友I:
把你的这个文件的C文件打开,而不是H文件,然后在C文件中修改就好了

网友J:
你从哪儿看到的这个文件?这写的挺工整的,是例程吗?应该也有对应视频教程之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