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请问n32wb031可以最多同时连接几个ble从机?

楼主(2024-03-03):
请问n32wb031可以最多同时连接几个ble从机?
例程里面是3个,可以突破这个数量么?
还有可以主从一体么?

网友A(2024-06-03):
N32WB031芯片支持同时连接多个BLE从机设备。根据芯片规格,N32WB031可以支持最多同时连接8个BLE从机设备

网友B:
你可以修改一下试试的啊?这个不是有例程了吗

网友C:
一般是只有从机的操作方式方法吧

网友D:
关于例程中只提供了3个从机连接的示例,这可能是出于示例代码的简化和演示的目的,并不代表N32WB031的连接数量上限

网友E:
试试不就知道了,多拿几个手机连一下。

网友F: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系统资源进行适当的配置和调整,以实现更多BLE从机的连接

网友G:
至于主从一体的功能,N32WB031芯片支持同时作为BLE主机和从机

网友H:
一般是支持的,其实意味着它可以与其他BLE设备建立连接,并且也可以被其他BLE设备连接

网友I:
我觉得这种主从一体的功能使得N32WB031在蓝牙通信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应用场景的扩展性

网友J:
一般是支持不少吧,不能就三个从机的

网友K:
你复制一下,看看是否能超过三个,或者问问FAE也行

网友L(2024-08-31):
开发设计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