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电机控制但是转不快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4-03-03):
每分钟最快只能200转左右,转速上不去,用的是开环驱动,电源是以前玩音响时候的环形变压器,电机是轿车助力转向电机,变压器12V开程序设置最大调制比的时候电源电压拉到5V了,转不快和电源有关系吗? 我打算买个12V电瓶回来试试,现在测的波形也不对,只要带动电机测其中一相对地振幅很小,也不是马鞍波,但是断开电机用RC滤波测有点像马鞍波,不知道正常带动电机波形应该是什么样的?

目前电路只焊起来MOS管驱动电路,电流和位置检测还没焊,只是开环驱动,试着写了个程序让电机转,就是转不快。

电路

JLCEDA

现在PWM设置的是20KHZ,用100欧电阻和104电容接地,RC滤波后测电阻电容之间是下面这个波形,感觉好像有点变形

就是对照着下面资料写的程序

测试程序,m是固定的,但是带不起电机,电压直接从12V,拉到5V,得减小m调制比才能运行

测试程序2, PWM降到10KHZ,ATIM_BK限制电流

试验装置实物图

这个是我变压器,就是用这个做电源的

这个是我的电机

降低m调制比电机才勉强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