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是不是各厂家的51芯片都兼容8051啊?

楼主(2024-03-04):
直接按8051写是不是就方便移植了

网友A:
大多数厂家把

网友B:
确实,大多数第三方半导体制造商生产的51系列单片机均与8051单片机在指令集上兼容

网友C:
虽然指令集兼容,但不同的51系列单片机在片内外设配置、内存大小、中断系统、嵌入式资源(如定时器、串口、ADC/DAC等)以及一些高级功能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实际移植还是得看相关数据手册

网友D:
不兼容,8051受资源差异影响

网友D:
不一定兼容,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网友E(2024-04-25):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网友F:
一般你说的兼容是指什么方面兼容?

网友G:
其实都是用C语言写的,比较简单的吧

网友H:
当然,一般都是相互能移植过去的

网友I:
主要是注意一些内存和外设寄存器的使用,其他没有什么

网友J:
有些厂家的io初始化不太一样

网友K(2024-05-27):
这个不好说,不过有很多类似或者雷同的,可能是为了兼容吧

网友L(2024-06-27):
有些系列的引脚配置多几步

网友M:
不行,有些东西会有差别

网友N:
应该是有区别的

网友O(2024-08-27):
大多数厂家的51系列单片机(MCU)都兼容经典的Intel 8051微控制器架构,但在具体实现和功能上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P(2025-06-29):
多数厂家的 51 芯片兼容 8051 指令集,但存在差异。部分厂商如 STC、ATmel 在引脚、外设及功能上扩展,增强性能;也有厂商对架构优化,如流水线设计提升速度。需注意不同型号在中断、存储等方面的兼容性,开发前需查阅数据手册确认。

网友Q:
部分厂商会扩展特殊功能寄存器或增加新指令,如 STC 的 51 芯片支持 ISP 下载、增强型定时器等,而 Atmel 的 AT89 系列则在兼容性基础上优化了低功耗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