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AN总线比UART串口难吗?

楼主(2024-03-04):
CAN总线比UART串口难吗?

网友A:
开发难度会比uart难一点,协议也比较难。

网友B:
还可以,就是协议比较复杂

网友C:
配置和调试可能会更复杂一些

网友D:
UART串口配置相对简单,易于使用和理解

网友E:
成本预算低的话可以选UART

网友(2025-04-02):
RS485通信总线与CAN总线的比较:

    在国内外广范使用的RS485通信总线,开发编程简单,价格便宜,因为只支持单主站\多IO模块排队轮询大包问答协议,通信总周期和从站模块数量成正比,IO模块设备多时,实时性不能保证(“《火力发电厂分散控制系统验收导则》5.10.1 控制器处理周期”要求“处理开关量控制的扫描周期应不大于100ms”), RS485长距离通信易丢包、易被干扰。

    CAN总线价格便宜,抗干扰、实时性好,但开发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快速与用户的控制器(DCS、PLC、计算机等)交换数据及方便监控调试总线节点的参数,能封装这些功能的的CAN总线的高层协议是现场总线,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等CAN高层协议。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F:
CAN口外设不常见而已。
之前的MCU都是中高端才集成CAN的MAC,而且CAN的PHY还蛮贵的,只是这几年CAN通讯的成本大幅下降,才更多的了解了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