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04):
变量的定义为变量分配地址和存储空间, 变量的声明不分配地址。一个变量可以在多个地方声明, 但是只在一个地方定义。加入extern 修饰的是变量的声明,说明此变量将在文件以外或在文件后面部分定义。

说明:很多时候一个变量,只是声明不分配内存空间,直到具体使用时才初始化,分配内存空间, 如外部变量。

int main()
{
   extern int A;
   //这是个声明而不是定义,声明A是一个已经定义了的外部变量
   //注意:声明外部变量时可以把变量类型去掉如:extern A;
   dosth(); //执行函数
}
int A; //是定义,定义了A为整型的外部变量
2. 简述#ifdef、#else、#endif和#ifndef的作用

利用#ifdef、#endif将某程序功能模块包括进去,以向特定用户提供该功能。在不需要时用户可轻易将其屏蔽。

#ifdef MATH
#include "math.c"
#endif

在子程序前加上标记,以便于追踪和调试。

#ifdef DEBUG
printf ("Indebugging......!");
#endif

应对硬件的限制。由于一些具体应用环境的硬件不一样,限于条件,本地缺乏这种设备,只能绕过硬件,直接写出预期结果。

「注意」:虽然不用条件编译命令而直接用if语句也能达到要求,但那样做目标程序长(因为所有语句都编译),运行时间长(因为在程序运行时间对if语句进行测试)。而采用条件编译,可以减少被编译的语句,从而减少目标程序的长度,减少运行时间。

网友A:
变量的定义为变量分配地址和存储空间, 变量的声明不分配地址。

网友B(2024-04-16):
变量定义 (Variable Definition):

定义意味着为变量分配存储空间,它是实际创建变量的步骤。
定义会确定变量的类型和名称,并在内存中为该变量划出一块足够存放其类型的内存空间。
在程序执行期间,每个变量只能被定义一次,遵循“一次定义原则”(One Definition Rule, ODR)。
定义可以并且常常伴随着初始化,即在定义的同时给变量赋予一个初始值,如 int age = 20; 这不仅定义了变量age,还初始化了age为20。
变量声明 (Variable Declaration):

声明则仅仅是向编译器宣告变量的存在,告知编译器变量的类型,但并不立即分配存储空间。
声明可以出现在多个地方,并且允许在声明时不提供初始值。
使用 extern 关键字声明变量时,编译器知道该变量将在其他翻译单元(通常是另一个文件中)被定义。
声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编译器能够识别变量的名字和类型,确保后续使用的合法性。

网友C:
不用extern声明可以通过编译吗?

网友D:
其实,在C++中,变量的声明和定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E:
声明是指在程序中告诉编译器某个变量的存在,但并不分配内存空间

网友F:
一般来说,声明通常在头文件中进行,用于向编译器提供有关变量的信息,包括变量的名称、类型和作用域等

网友G:
我了解的是,声明可以多次进行,但只能定义一次。

网友H:
其实定义一般可以说是为了初始化而生吧

网友I:
定义通常在源文件中进行,用于实际创建变量并分配内存

网友J:
一个变量只能被定义一次,但可以在多个地方进行声明

网友K:
需要注意的是,全局变量在声明时如果没有使用extern关键字,则默认为定义

网友L:
局部变量在声明时必须同时进行定义

网友M:
定义是指在程序中为变量分配内存空间,并可以进行初始化

网友C(2024-05-24):
只声明的话会不会分配地址?

网友N:
定义就是要赋值了吧,声明不需要

网友O(2024-06-27):
声明不定义的话可能是乱码

网友P:
一个变量可以在多个地方声明, 但是只在一个地方定义。

网友Q:
这是不是重定义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