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C语言的指针和引用和C++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3-05):
  • 指针有自己的一块空间,而引用只是一个别名;
  • 使用sizeof看一个指针的大小是4,而引用则是被引用对象的大小;
  • 作为参数传递时,指针需要被解引用才可以对对象进行操作,而直接对引 用的修改都会改变引用所指向的对象;
  • 可以有const指针,但是没有const引用;
  • 指针在使用中可以指向其它对象,但是引用只能是一个对象的引用,不能 被改变;
  • 指针可以有多级指针(**p),而引用止于一级;
  • 指针和引用使用++运算符的意义不一样;
  • 如果返回动态内存分配的对象或者内存,必须使用指针,引用可能引起内存泄露。

网友A:
c语言不是没有引用吗

网友B(2024-04-25):
C语言的指针是一个变量,其值为另一个变量的内存地址

网友C:
C++中的指针与C语言中的指针类似,但C++中引入了面向对象的概念,指针可以指向类的对象或函数,同时引入了智能指针等概念,简化了内存管理

网友D:
在C语言中,指针可以进行算术运算,可以指向不同类型的数据,需要手动进行内存管理(分配和释放内存)

网友E:
C语言中没有引用的概念,只有指针

网友F:
C++中的引用:引用是一个别名,用于引用另一个变量。在C++中,引用必须在定义时初始化,并且不能改变引用的目标,引用更加安全和简洁,通常用于函数参数传递和返回值

网友G:
在C语言中,指针是主要的数据结构,用于实现动态内存分配和数据结构的操作

网友H:
其实在C++中,引用通常用于函数参数传递,避免了指针的复杂性和可能的错误,同时也可以用于操作符重载等特性

网友I:
C++中的指针和引用相对于C语言更加灵活和安全,引入了更多的面向对象的特性和语法糖,使得代码更加简洁和易读

网友J:
在C++中,引用通常被用来替代指针,提高代码的可读性和安全性

网友K:
感觉C语言的指针真的晦涩难懂

网友L:
做单片机的话两个差别不大

网友M(2024-05-27):
没咋用过C++,不过感觉应该差不多吧,语法方面

网友N(2024-06-27):
引用就是把指针封装起来了吧

网友A:
引用是不是自动转换成指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