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5的DMA能不能通过外部EXTI触发?

楼主(2024-03-04):
想通过外部EXTI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触发两组DMA数据传输,请问GD32F305支持这种用法吗?

网友A:
DMA可以通过中断或事件来触发数据传输,但它的触发通常是由内部的硬件事件(如定时器、ADC转换完成等)触发的,而不是由外部中断(EXTI)直接触发。

网友B:
GD32F305的DMA可以通过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触发

网友C:
外部中断(EXTI)是用来处理来自外部引脚的信号,例如按键按下、传感器信号等。当外部事件发生时,EXTI可以配置为生成中断请求,CPU会根据中断优先级和处理程序来响应这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GD32F305的DMA可以通过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触发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从"GD32F30x_User_Manual.pdf"上看的DMA请求,没有看到EXTI的触发,请问大概什么样的实现思路呢?

网友D:
在EXTI的中断服务例程(ISR)中编写代码,当检测到外部事件时,手动启动DMA传输。这需要你在DMA传输完成之前一直保持对EXTI状态的监控,并确保在DMA传输启动后不会错过任何外部事件。

网友E:
没有直接提到GD32F305系列能否通过外部EXTI触发DMA,但从GD32系列的通用设计趋势来看,GD32F305确实可以通过EXTI触发DMA操作。

网友F:
在EXTI中断服务函数中,设置DMA请求标志。当EXTI线路触发中断时,DMA控制器将自动执行相应的DMA传输。

网友G:
在GD32F305中,DMA传输可以通过配置EXTI来触发。具体操作如下:

配置EXTI的触发方式,选择适当的触发边沿(如上升沿或下降沿)。
使能相应的EXTI线,并设置其优先级。
在DMA的配置中,将EXTI设置为触发源。

网友H:
外部中断EXTI发生时,你可以在中断服务例程(ISR)中编写代码来启动DMA传输。这样,尽管DMA的启动不是由外部中断直接触发的,但它可以在外部中断发生后的软件处理过程中被间接触发。

网友I:
如果GD32F305的硬件支持将外部中断与DMA事件相关联,那么可以配置EXTI来触发DMA。这可能需要查阅特定的硬件手册来确认是否支持这样的配置。

网友J:
GD32F305的DMA(直接内存访问)功能本身不支持通过外部EXTI(外部中断)直接触发。

网友K:
选择一个可用的DMA通道,并将其配置为从EXTI线路接收触发请求。在DMA通道配置中,您需要设置源地址、目标地址、数据宽度、数据长度等参数。

网友L:
配置EXTI线路以触发中断。在EXTI中断服务函数中,您可以设置DMA请求标志。

网友M:
支持通过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来触发DMA传输。

网友N:
在进行配置时,您需要设置GPIO口连接到相应的外部中断/事件线,并配置中断口以选择中断或事件以及相应的触发类型。

网友O:
在配置DMA传输时,可以设置相应的EXTI线(例如,EXTI线0-15)来触发DMA传输。在EXTI线产生上升沿或下降沿事件时,可以触发DMA传输,实现数据的自动传输。

网友P:
请查阅GD32F305系列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EXTI的中断服务例程(ISR)中编写代码,当检测到外部事件时,手动启动DMA传输。这需要你在DMA传输完成之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最终使用定时器(TIMER1_CH2)来自动触发DMA0_CH0了,主要是为了避免进EXTI中断之后的操作(时序要求比较高)。

网友Q:
配置DMA通道,使其关联到该EXTI触发的DMA请求,并设置数据传输的相关参数

网友R:
在GD32F305中,DMA和EXTI是两个独立的模块,它们有不同的用途和触发机制。DMA传输通常不直接使用EXTI作为触发源。

网友S:
可以外部中断触发,在中断函数中启动DMA

网友T:
可以啊,外部中断触发后,在中断函数中启动DMA就行

网友U(2024-05-31):
如何在外部中断处理函数中启动DMA接收串口数据:

#include "gd32f3x0.h"

#define BUFFER_SIZE 64
uint8_t receive_buffer[BUFFER_SIZE];

void usart0_dma_config(void)
{
    // DMA配置代码
}

void exti0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EXTI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enable and set EXTI line source */
    gpio_exti_source_select(GPIO_PORT_SOURCE_GPIOB, GPIO_PIN_SOURCE_0);

    /* configure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FALLING);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0, ENABLE);

    /* enable and set EXTI0_IRQn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2U, 0U);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EXTI line interrupt flag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启动DMA传输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2);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USART、DMA、外部中断等 */
    usart0_dma_config();
    exti0_config();

    while (1) {
        /* 在这里处理其他任务 */
    }

    return 0;
}

网友U:
可以在外部中断的处理函数中启动DMA来接收串口数据。这种方法常用于在外部事件(比如按键按下、传感器触发等)发生时开始数据传输。

网友U:
引用 网友O:
在配置DMA传输时,可以设置相应的EXTI线(例如,EXTI线0-15)来触发DMA传输。在EXTI线产生上升沿或下降沿事 ...

D32 系列微控制器中,DMA 控制器的触发可以与外部中断线(EXTI)相结合,以实现在外部事件触发(例如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启动 DMA 传输

网友U:
引用 网友L:
配置EXTI线路以触发中断。在EXTI中断服务函数中,您可以设置DMA请求标志。

外部中断触发时,会执行 exti0_IRQHandler 函数,在这个函数中,我们通过 dma_flag_set 函数设置了 DMA 请求标志,从而启动了 DMA 传输。

网友U:
引用 网友M:
支持通过外部中断/事件控制器(EXTI)来触发DMA传输。#include "gd32f3x0.h"

#define BUFFER_SIZE 64
uint8_t receive_buffer[BUFFER_SIZE];

void usart0_dma_config(void)
{
    // DMA配置代码
}

void exti0_config(void)
{
    /* enable the EXTI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 configure button pin as input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enable and set EXTI line source */
    gpio_exti_source_select(GPIO_PORT_SOURCE_GPIOB, GPIO_PIN_SOURCE_0);

    /* configure EXTI line */
    exti_init(EXTI_0, 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BOTH);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exti_interrupt_enable(EXTI_0, ENABLE);

    /* enable and set EXTI0_IRQn Interrupt */
    nvic_irq_enable(EXTI0_IRQn, 2U, 0U);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 clear EXTI line interrupt flag */
    exti_interrupt_flag_clear(EXTI_0);

    /* 设置DMA请求标志,启动DMA传输 */
    dma_flag_set(DMA0, DMA_CH2, DMA_INT_FLAG_G);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USART、DMA、外部中断等 */
    usart0_dma_config();
    exti0_config();

    while (1) {
        /* 在这里处理其他任务 */
    }

    return 0;
}

网友V:
可以直接触发的

网友W:
Gd32f305的 dma (直接内存访问)功能本身不支持通过外部扩展(外部中断)直接触发。

网友X:
配置 dma 通道使其与 exti 触发的 dma 请求相关联,并设置与数据传输相关联的参数

网友Y(2024-07-31):
可以在 ISR 中调用 DMA_Channel_Enable() 来启动 DMA 传输,或设置 DMA 的触发条件。

网友Z:
应该是可以这样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