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家人们,编译器有V5,为什么选择不了

楼主(2024-03-04):
装完库函数包,编译完成,无法调用库函数。
魔法棒里的配置:
明明就有,但就是选不了V5版本的编译器很奇怪。

去跑杰发的片子,就能选择: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楼主:
这个是官方的库函数包版本,以及向上兼容keil版本

楼主:
这是我的keil版本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器件 pack 包规定了只能使用 AC6 编译器。

网友B:
版本太高了,我前两周才遇到这情况,最终用的5.31版本一下就编译通过了,反而是最新版的编译一直报错,而且还生成不了HEX文件。最终删了,装了个5.31的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本太高了,我前两周才遇到这情况,最终用的5.31版本一下就编译通过了,反而是最新版的编译一直报错,而且 ...

开发项目尽量还是不要选太高版本的MDK,要不然各种问题。

网友D:
我装的就是MDK5.30,再往上的就不打算装了。

网友E:
V6编译器很多代码都不兼容,过渡感觉还需要很久的时间。

网友F(2024-07-31):
有时候,Keil MDK的版本可能不支持你尝试选择的编译器版本。确保你使用的Keil MDK是最新版本,支持你所需的编译器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