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50代码运行在外部spi flash,如果进行脱机烧录的话怎么烧录固件

楼主(2024-03-04):
目前使用H750,代码是烧在外部的spi flash中,如果需要批量生产,是直接烧录固件到spi flash中方便还是通过SWD烧给单片机,然后选择算法,再烧给spi flash方便,有具体型号的脱机烧录器推荐吗

网友A(2024-04-03):
买个SPI FLASH烧写器

网友B:
烧录工具会将固件文件写入SPI Flash中。 在烧录过程中不要断开SPI Flash与烧录工具的连接,也不要对SPI Flash进行任何操作。

网友C:
将固件文件加载到脱机烧录器的软件中,并开始烧录

网友D:
启动编程器的软件,并选择正确的设备型号和固件文件。有些编程器可能需要你先在软件中进行一些设置,比如选择正确的SPI Flash型号、设置正确的时钟频率等。

网友E:
有那种专用的烧录器

网友F:
STM32H750的脱机烧录器。

网友G:
你代码运行在外部,那芯片一点程序也没有?

网友H:
其实用一个spi的烧录器烧录进去也是OK的

网友I:
有没有那种就是把程序打包起来,然后一起烧录的啊?

网友J: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做个在线升级,就是H750只是IAP,然后跳转到SPI里,上电就检查是否有新固件

网友K:
一般烧录到SPI的flash里比较方便的

网友L:
我觉得你要是用算法烧录,速度快不快啊?

网友M:
可以选择用jlink的,一般jlink的烧录速度也是很快的

网友N:
SWD烧录MCU估计是必然的吧,不会省略这个步骤的

网友O:
你可以先烧录SPI,然后再贴芯片,这都是可以的

网友P:
找个存储的厂家,要是量大的话,有帮烧固件的服务的

网友Q:
使用烧录工具将固件文件烧录到外部SPI Flash的指定地址。

网友R:
使用SPI Flash编程器将二进制文件烧录到SPI Flash芯片中。

网友S:
脱机编程通常涉及使用专门的编程器或调试器设备来将固件烧录到微控制器的外部存储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