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低功耗RTC唤醒定时器实现长时间的唤醒间隔

楼主(2024-03-04):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APM32F407微控制器是一款高性能IC,提供了多种低功耗模式,能够在这些模式下维持RTC运行。使用APM标准库配置17位的RTC唤醒定时器可以实现长时间的唤醒间隔,从而在低功耗模式下扩展电池使用寿命。本文讲述如何利用APM32F407的RTC在低功耗模式下实现最长的唤醒间隔,使用APM标准库进行配置。

APM32F407 RTC 17位唤醒定时器配置
APM32F4标准库也提供了一组函数来配置和管理RTC。以下代码示例展示了如何使用APM标准库配置17位的唤醒定时器:
#include "apm32f4xx_rcm.h"
#include "apm32f4xx_pwr.h"
#include "apm32f4xx_rtc.h"

void RTC_WakeUpConfig(void)
{
    // 允许PWR时钟和备份访问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PWR);
    PWR_EnableBackupAccess();

    // 打开LSE并等待准备好
    RCM_EnableLSE();
    while(RCM_ReadStatusFlag(RCM_FLAG_LSIRDY) == RESET)
    {
    }

    // 配置RTC时钟源为LSE
    RCM_ConfigRTCCLKSource(RCM_RTCCLK_SOURCE_LSE);
    RCM_EnableRTC();

    // 配置RTC唤醒计时器
    RTC_EnableWakeupClock(RTC_WAKEUP_CLOCK_CK_SPRE_17BITS);

    // 设置唤醒时间
    RTC_SetWakeupCounter(0);  // 设置为0,实际唤醒间隔为(65536 + 0)秒

    // 启用RTC唤醒定时器和唤醒中断
    RTC_EnableWakeup();
    RTC_EnableIT_WUT();

    // 配置并启用唤醒中断
    NVIC_EnableIRQ(RTC_WKUP_IRQn);
}

void RTC_WKUP_IRQHandler(void)
{
    if(RTC_ReadITStatus(RTC_INT_WAKEUP) != RESET)
    {
        RTC_ClearITPendingBit(RTC_INT_WAKEUP);

        // 在此处添加唤醒处理逻辑
    }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RTC并配置唤醒时钟为17位预分频
    RTC_WakeUpConfig();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余下的代码
}
在此配置中,
RTC_ConfigWakeupValue(0) 设置了RTC唤醒计时器的计数值为0,结合17位的预分频器,实际的唤醒时间将是65536秒,大约是18.2小时。如果需要配置一个特定的唤醒时间间隔,可以设置相应的唤醒计数值。
结论
通过正确配置APM32F407的RTC唤醒定时器为17位预分频模式,我们可以实现长达36小时32分钟的唤醒间隔,这对低功耗应用至关重要。在保持系统时效性的同时,此配置大大延长了在低功耗条件下电池的使用寿命。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和精心的功耗管理是提升嵌入式设备电池续航能力的关键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