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测锂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

楼主(2024-03-04):
是根据电压测量吗?
4.2V时候是100%
比如现在电压只有3.7V了,那么剩余多少电量呢?
有没有计算公式?求分享,我直接用ADC可以实现检测吗?

网友A:
一般都是根据电压检测的吧,具体怎么计算不清楚

网友B:
电池有放电曲线,可以用来估计容量

网友C:
电压测量需要校准的吧

网友D:
在电池的正负极之间接入一个电阻,形成一个分压电路,从而得到一个与电池电压成比例的电压信号。这个信号可以被单片机内部的模数转换器(ADC)采样,进而转换为数字信号供单片机处理。

网友E:
电压测量法

网友F:
测量锂电池剩余电量百分比通常需要使用智能芯片,如TI的BQ3050芯片。这些芯片通过积分法计算剩余电量,并可能根据电芯温度、电压、电流等特性曲线来辅助积分算法,以提高剩余电量计算的准确度。

网友G:
库仑计量法

网友H:
锂电池测试仪

网友I:
通过实时采集锂电池的电压,并根据当前的电压值来判断当前的电量还剩多少。可以使用LED灯指示当前的电量,LCD1602显示当前的电压。当电量低于一定值时,可以发出报警。

网友J:
记录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并通过积分累计电量。也就是说,通过累加放电电流(负值)和充电电流(正值)乘以时间,从而得到电池的总能量消耗或补充,进而估算剩余电量。

网友K:
电阻分压+并个电容 ADC采样

网友L:
通过电池管理模块(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 BMS)或使用电流-电压转换器(如运算放大器)从电池的电压输出端获取电池电压。

网友M:
如果电池管理系统集成了如LC709203F这样的芯片,可以通过单片机的I2C接口与之通讯,直接获取电池的各项数据,包括剩余电量百分比。

网友N:
查找电池的放电曲线,该曲线显示了电池电压与SOC之间的关系。你可以根据测得的电压来估算SOC。

网友O:
就是测量电池放电或充电的电流,并对其进行积分,从而得到电池已经释放或接收的电量。

网友P:
有了电压数据后,下一步是对电池的放电特性进行分析。这通常涉及到建立一个模型,该模型描述了电池的电压与其剩余电量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并且会随着时间和充电循环而变化。因此,可能需要定期对电池进行校准,以确保模型的准确性。

网友Q:
将分压后的电压输入到单片机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由单片机读取并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R:
将电池电压通过两个串联电阻分压,降至单片机内置ADC所能处理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S:
结合电池的开路电压(OCV)曲线,建立电池的SOC-Voltage模型,通过实际测得的电压与模型进行拟合,可以较为准确地估算剩余电量。

网友T:
电池在放电过程中,内阻会产生压降,导致电压下降。为了更准确测量电量,需要考虑内阻影响,可通过两次或多次测量电压和电流来推算真实电池电压。

网友U:
使用查找表或者非线性拟合算法来处理电池电压、电流和温度数据,得到电池的剩余电量。

网友S:
BMS 会根据电池的使用历史和当前状态来估计电池的健康状态,这可以用来估计电池的剩余电量。

网友J:
使用专用库仑计芯片或通过单片机实现精确的电流检测,每单位时间内通过电池的电荷量(库仑)可以累积起来,以此来衡量电池的剩余电量。

网友T:
将这些模拟信号通过分压电阻网络转换为数字信号,然后使用 ADC 来采集这些数字信号。

网友V:
锂电池有放电特性曲线的

网友W:
BMS 会测量电池的充放电电流,这可以用来计算电池的剩余电量。通过累计电池的充放电电流,可以得到电池的剩余容量。

网友X:
BMS 会测量电池的总电压,这可以用来估计电池的剩余电量。电池电压与剩余电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线性的,需要进行非线性拟合或者查找表的方法来得到剩余电量。

网友Y:
开环估算方法直接将电压或电流与电池的总容量进行比较,闭环估算方法则通过实时监测电池的充放电曲线,动态调整电量估算。

网友Z:
通过电流互感器或电流采样电阻测量电池的充放电电流。
计算电流与电池额定容量下的充放电电流,得到电流百分比。

网友AA:
根据ADC的读数,乘以分压比还原成实际的电池电压,然后根据电池的放电曲线计算出剩余电量百分比。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查表或使用计算公式来实现。

网友AB:
将分压后的电压输入到微控制器的模数转换器(ADC),由其读取并转换为数字信号。

网友AC:
将电池电压通过两个串联电阻进行分割,降低到单片机内置ADC可以处理的电压范围内。

网友AD:
BMS根据电池的使用历史和当前状态估计电池的健康状态,可用来估计电池的剩余容量。

网友AE(2024-04-03):
它是测量电池放电或充电的电流,并将其集成以获得电池已经释放或接收的电量。

网友AF:
这些模拟信号通过分压电阻网络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用 ADC 采集这些数字信号。

网友AG:
电压分割后的电压被输入微控制器的模拟数字转换器(adc) ,后者读取并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AH:
简单处理的话就是根据电池电压来评估剩余电量

网友AI:
直接测量电压或者用专用芯片

网友AJ:
电池电压由两个串联电阻器分割,并减小到单片机中的交流电可以处理的电压范围。

网友AK:
电压分割后的电压被输入到微控制器的模数转换器(ADC)中,ADC 读取并将其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AL:
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根据电池电压来评估剩余功率

网友C:
如何通过放电曲线计算电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