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增强型低功耗RISC-V单片机 CH32V203

楼主(2024-03-04):
概述CH32V203系列是基于32位RISC-V内核设计的工业级增强型低功耗通用微控制器,高性能,最高支持144MHz系统主频,低功耗,运行功耗低至49.3uA/MHz。CH32V203集成双路USB接口,支持USB Host主机及USB Device设备功能,具有1路CAN接口(2.0B主动)、双路OPA运放、4组UART、双路IIC,12位ADC,10路Touchkey等丰富外设资源,同时提供TSSOP20、QFN28、QFN48X7、LQFP32、LQFP48等多种封装供客户灵活选择。系统框图
产品特点
  • 青稞V4B,最高144MHz系统主频
  • 支持单周期乘法和硬件除法
  • 20KB SRAM,64KB Flash
  • 供电电压:2.5/3.3V,GPIO单元独立供电
  • 多种低功耗模式:睡眠、停止、待机
  • 运行模式低至49.3uA/MHz
  • 睡眠模式低至19.4uA/MHz
  • 上/下电复位、可编程电压监测器
  • 1组8路通用DMA控制器
  • 2组运放比较器
  • 10通道12位ADC转换,10路触摸按键TouchKey
  • 4组定时器
  • 1个USB2.0全速主机/设备接口
  • 1个USB2.0全速设备接口
  • 4个串口
  • 1个CAN接口(2.0B主动)
  • 2组IIC接口、2组SPI接口
  • 37个I/O口,可以映射到16外部中断
  • CRC计算单元,96位芯片唯一ID
  • 串行2线调试接口
  • 封装形式:TSSOP20、QFN28、QFN48X7、LQFP32、LQFP48
选型指南

网友A:
GPTM是一个什么模块啊  他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TM是一个什么模块啊  他的功能是什么

GPTM其实就是通用定时器的简称

网友C:
现在一般的单片机都内置运放模块吗

您好,目前沁恒多款MCU都带有OPA,如CH32V003系列、X035系列、L103系列、V203、V307系列等等,具体可看沁恒官网产品选型,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products/productsCenter/mcuInterface?categoryId=70

网友D:
双路usb接口可以同时工作并配置为不同的模式吗

您好,CH32V203的两个USB接口都是独立的,可以同时工作。USBD只能做设备,USBHD既可以做主机也可以做设备。

网友E:
为什么低功耗的单位是这样的呢?跟频率有关系?

您好,关于那个功耗单位,主要表示不同模式每MHz下MCU的功耗是多少。正常功耗比如睡眠模式下、停止模式下或待机模式下最小电流是多少具体可看CH32V203数据手册,如手册数据,待机模式下供应电流最小是0.5uA,停止模式下的供应电流最小是10.5uA。数据手册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2V203DS0_PDF.html

网友F:
增强型低功耗是在哪方面有所增强呢

您好,相较于通用MCU,主频提高,功耗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