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3213产品基本资料介绍

楼主(2024-03-04):
    SH79F3213是一种高速高效率8051兼容单片机。在同样振荡频率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SH79F3213保留了标准8051芯片的大部分特性,包括内置256字节RAM和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此外,SH79F3213还集成了1280字节外部扩展RAM,以及存储程序的31K字节flash以及16K字节Program RAM,此外还集成1K类EEPROM,用于在系统掉电后保存数据。
    SH79F3213还集成了两个多输入模拟比较器,四路放大器,12位集成数字比较功能的高速ADC,以及6输出带死区时间控制的电机控制PWM模块,非常适合于直流无刷电机/永磁同步电机控制。
    此外,SH79F3213集成了看门狗定时器,上电复位和低电压复位等功能,提供了2种低功耗省电模式。
产品特性介绍

■ 基于8051指令流水线结构的8位单片机
   - 最高84MHz系统工作频率
■ 集成算术协处理器(MDU+CORDIC)
   - 单周期32bit硬件移位单元
   - 单周期16 X 16bit硬件乘法
   - 8周期32 / 16bit硬件除法
   - 硬件CORDIC协处理器(圆函数)
   - 两套操作数结果寄存器组可切换
■ Program ROM(Flash):31K字节
■ Program RAM:16K字节
■ Data RAM:1.5K字节
■ 类EEPROM:1K字节
■ 工作电压:
   - fOSC = 400k - 84MHz,VDD = 2.4V - 5.5V
■ 高频振荡器(代码选项二选一):
   - 晶体谐振器:400k - 16MHz
   - 内部RC高频振荡器:12MHz(常温0.5%精度)
   - 内部集成无需外接电容的PLL,最高输出84MHz
■ 低频振荡器:内部RC低频振荡器:128KHz
■ 46个CMOS双向I/O管脚
■ I/O内建上拉电阻
■ P3口可增强灌电流能力(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
■ P0/P1口可增强拉电流能力(代码选项可选增强或标准)
■ 5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T0/T1/T2/T3/T4
■ 三路捕捉功能,保存捕捉触发条件下的捕捉定时器值
■ 脉冲宽度调制模块(PWM)
   - 6路(3对)16位PWM输出,每对PWM支持互补或独立模式,输出极性可单独控制
   - 3种计数模式,单次计数模式,边沿对齐模式,中心对齐模式(中心对齐互补模式下支持对称和非对称波形)
   - 带死区产生逻辑及故障检测功能
   - PWM周期内可设置多个时刻硬件触发ADC功能
   - 可设置后分频系数
   - PWM管脚顺序及驱动能力可选(代码选项)

■ 中断源:
   - 定时器0/1/2/3/4
   - 外部中断0 - 1
   - 外部中断4:7输入
   - 捕捉中断0/1/2
   - ADC
   - EUART,SPI
   - PWM周期,归零和占空比中断
   - 模拟比较器1/2
   - PWM30/31/32周期中断
   - CRC中断
■ 11+5通道12位1M sps高速模数转换器(ADC),自动触发ADC功能,16通道转换结果缓冲功能(增加起始转换通道指针,目前都是从0通道开始转换)
■ 内建温度传感器,利用AD读取结果
■ 内建两个多输入模拟施密特比较器CMP1,CMP2(可使用内部参考源分压值作为比较基准)
■ 内建4个高速模拟放大器OP1,OP2,OP3,OP4,带内置可变增益系数(也可外置,二选一)
■ 增强型UART
■ 三路8bit无死区PWM输出
■ SPI接口(主/从模式)
■ 内建的低电压复位功能(代码选项)
   - LVR电压1:4.1V
   - LVR电压2:3.7V
   - LVR电压3:2.5V
■ 内建CRC校验模块,可对高速PRAM区做校验
■ CPU机器周期:
   - 1振荡周期
■ 看门狗定时器(WDT)
■ 内建振荡器预热计数器
■ 低功耗工作模式:
   - 空闲模式
   - 掉电模式
■ Flash型
■ 40位可读MCU识别码
■ 工作环境温度-40 ~ +105℃
■ 单线仿真接口(同时支持四线仿真接口)
■ 封装:
   - TQFP48L

网友A(2024-04-03):
这个单片机进行数据计算的能力如何

网友B:
捕捉中断对信号又没有什么具体要求呢

网友C:
单线仿真接口需要如何进行连接呢

网友D:
带死区互补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死区给避让过去吗

网友E:
协处理器的乘除法也不能太复杂

网友F:
为什么所有单片机都是只能进行脉宽调制方式呢

网友G:
8位机还能跑到84MHz的主频?

网友H:
频率可以跑到这么高吗?

网友I(2025-11-18):
SH79F3213 是中颖 8 位增强型 8051 兼容单片机,最高 84MHz 主频,2.4 - 5.5V 工作电压。含 31K 字节 Flash、1.5K 字节数据 RAM 及 1K 类 EEPROM,集成算术协处理器与 12 位 ADC。有 6 路 PWM 及多路模拟器件,TQFP48 封装,适配直流无刷等电机控制,常用于电动自行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