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沁恒的CH395Q以太网芯片是否支持域名的方式访问

楼主(2024-03-04):
沁恒的CH395Q以太网芯片是否支持域名的方式访问
就是采用HTTP的协议,采用域名的方式访问云端?

网友A:
您好,支持域名方式访问,DNS协议属于应用层协议,在CH395 EVT中,EXAM8为DNS例程,可以参考一下。EVT下载链接如下:
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95EVT_ZIP.html

网友B:
CH395Q以太网芯片是一款内置了TCP/IP协议栈的以太网控制芯片,支持标准以太网协议,包括IPv4、ICMP、IGMP、UDP和TCP等。

网友C(2024-04-03):
沁恒的CH395Q以太网芯片支持域名的方式访问。

网友D:
版主解释清楚了

网友E:
沁恒的CH395Q以太网芯片支持域名访问功能

网友F:
参照其中的DNS例程来配置和实现域名访问的功能。

网友G:
CH395Q芯片本身不直接支持域名解析功能

网友H:
CH395Q 芯片实现了标准的 TCP/IP 协议栈

网友I:
CH395Q芯片支持标准的TCP/IP协议,因此可以通过编程实现基于TCP或UDP的DNS查询,以获取域名对应的IP地址。

网友J:
在网络通讯中,域名和IP地址的对应关系是由DNS 服务器规定的。在CH395Q的开发环境中,已经包含了处理DNS查询的例程,这表明CH395Q有能力解析域名并建立网络连接。

网友K:
NS协议属于应用层协议,在CH395Q的EVT(工程验证测试)版本中,提供了DNS例程供开发者参考。

网友L:
以太网芯片本身可能不直接支持域名方式访问。

网友M:
由于CH395Q内置了100M以太网PHY,可能会有发热情况,需要注意散热措施。

网友N:
CH395Q能够解析域名并将其转换为IP地址,从而实现通过域名的方式进行网络访问。

网友O:
CH395Q支持串口、SPI和并口通信,这使得它能够与多种类型的外设进行连接。

网友P:
利用CH395Q提供的TCP/IP协议栈来发送DNS查询请求,解析出域名对应的IP地址,然后再用这个IP地址进行通信。

网友Q:
支不支持是应用层说了算,和芯片无关系。

网友P:
沁恒的 CH395Q 以太网芯片是一款支持以太网、TCP/IP协议栈和USB 2.0的嵌入式网络控制器。关于是否支持域名的方式访问,通常情况下,支持 TCP/IP 协议栈的以太网芯片都应支持通过域名来访问网络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