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V8.88编译C语言怎么弄

楼主(2024-03-05):
第一次用 ,打开别人的工程,不知道是选哪个编译器去编译 ,编译出错。查了几天没见网上有啥资料。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Lite Mode)  V9.82
Copyright (C) 2011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1273) Omniscient Code Generation not available in Lite mode (warning)
Error   [800] 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b5o.; 55. undefined symbol "BORV_LO"

********** Build failed! **********

这个路径搞不懂怎么从C盘的users 进去的,我工程不是在C盘。

网友A:
可以发文件帮看看

从提示上看可以先检索一下哪里用到 “BORV_LO” 这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文件帮看看

从提示上看可以先检索一下哪里用到 “BORV_LO” 这个定义

__CONFIG(WRT_ALL&VCAPEN_OFF&PLLEN_ON&STVREN_ON&BORV_LO&LVP_OFF);是一个宏定义上面的 。
我用的这个编译器有没问题的,想知道。“HI-TECH Software\PICC\9.82\bin\picc.exe”

网友B:
编译器不是正式版的,写一段简单的试试能不能编译

网友C:
检查编译器和链接器的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清理并重建项目

网友E:
项目中缺少了所有必要的源文件、头文件和库文件。

楼主:
如何操作才能清理重建?

网友A:
引用 楼主:
__CONFIG(WRT_ALL&VCAPEN_OFF&PLLEN_ON&STVREN_ON&BORV_LO&LVP_OFF);是一个宏定义上面的 。
我用的这个编 ...

编译器安装路径下面是不是能找到相应型号的头文件 .h 之类的

网友F:
你这个看起来是老的HI-TECH的编译器,现在都是XC8了。你可以试试导入。从MPLAB X IDE的主菜单FILE -> Import -> MPLAB IDE V8.

网友:
缺少xc.h编译器?

网友G:
在MPLAB IDE V8.88中,选择“File” -> “New Project”来创建一个新项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Standalone Project”,然后选择你的目标设备型号

网友H:
一般来说,在新建的项目中,右键点击“Source Files”文件夹,选择“Add New”来添加你的C语言源文件。你也可以将已有的源文件拖拽到“Source Files”文件夹中

网友I:
在MPLAB IDE V8.88中,你需要配置合适的编译器。在项目属性中,选择“Project” -> “Build Options”,然后选择合适的编译器和编译选项

网友J:
在MPLAB IDE V8.88中,打开你的C语言源文件,编写你的C语言代码

网友K:
官方没有相关的例程吗?

网友L:
在MPLAB IDE V8.88中,选择“Project” -> “Build All”来编译你的项目。如果没有错误,编译过程会顺利完成

网友M:
在“Output”窗口中,你可以查看编译的结果,包括编译过程中的警告和错误信息

网友N:
请注意,MPLAB IDE V8.88可能不支持最新的Microchip系列微控制器,因此在选择目标设备型号时需要注意兼容性

网友O:
MPLAB IDE V8.88可能不支持最新的编译器和标准库,你可能需要手动配置编译器和标准库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