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MX250F1828B使用PICkit3烧录程序时,提示Program memory is not blank. Faile.

楼主(2024-03-05):
PIC32MX250F1828B使用PICkit3烧录程序时,提示

Program memory is not blank.
Failed to program device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难道是单片机坏了吗?

网友:
先清空格式化,再烧录试试。

网友A:
有没有尝试先擦除一下?
另外, 在这些操作之前, 在 IDE里面, 有没有显示deviceID=XXXXXX, 来表示器件被正确的识别到.
如果器件没有被正确识别到的话, 任何擦除,写入操作都是假的,所以都fail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