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PIC32代码烧写成功,但不运行

楼主(2024-03-06):
如题,编译器都提示烧写成功了,但程序没跑起来,MCLR引脚一直低电平,所有IO口高电平,片子始终处于复位的状态,是哪里没做对吗

网友A:
复位问题吗

网友B:
检查您的代码中的时钟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启动配置有误?

网友D:
可能是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正确

网友E:
如果您的代码使用中断,看看您的中断向量表是否有正确初始化。未正确配置的中断可能导致微控制器在启动时挂起。

网友F:
使用调试器或UART来检查一下

网友G:
检查代码是否有任何明显的错误或逻辑问题。尝试简化代码,逐步排除问题。

网友H:
可能是芯片硬件问题

网友I:
是不是没对芯片进行复位

网友J:
两个原因:配置字是否有问题,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K(2024-04-26):
检查电源供应是否正常,确保电压稳定且满足芯片的要求。如果电源不稳定或电压不足,芯片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L:
检查芯片与外部电路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时钟源、复位电路、引脚连接等。如果连接有误,芯片可能无法正确启动

网友M:
建议检查代码是否存在逻辑错误、死循环或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芯片无法正常运行

网友N:
其实你可以试试日志,可以通过调试工具或日志输出来排查问题

网友O:
检查芯片的配置位设置是否正确,包括时钟配置、引脚功能配置等。如果配置不正确,芯片可能无法按预期工作

网友P:
确保使用的编译器、开发环境和芯片支持的软件版本兼容

网友Q:
有可能是不同版本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导致代码无法正确运行

网友R:
可能是芯片本身出现了故障或损坏。可以尝试更换芯片进行测试

网友S:
你是不是芯片烧录的不对啊,或者熔丝位,或者是电路设计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