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MCU的功耗问题

楼主(2024-03-05):
新唐MCU通常具备多种低功耗模式,如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待机模式等。请问这些模式的具体功耗数值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要看不同的芯片的

网友B:
不同的芯片不同,需要根据具体芯片查看手册

网友C:
这些数值通常会取决于具体的 MCU 型号、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规格以及实际的应用场景。

网友C:
所以你要根据你选的芯片型号,看相关的数据手册就行了。里面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