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CU的内存的具体大小是多少?

楼主(2024-03-12):
新唐MCU的内存架构通常包括SRAM、Flash等不同类型的内存。请问这些内存的具体大小是多少?Flash内存是否支持在线编程(OTP)或在线擦除(OTE)?SRAM的访问速度如何?内存架构的设计对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复杂应用程序的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A:
具体芯片具体分析,每个芯片内存不一样

网友B:
请参阅 具体芯片型号的datasheet

网友C:
看型号吧,型号不同内存也会不同

网友C:
关于Flash内存是否支持在线编程(OTP)或在线擦除(OTE),这同样取决于具体的MCU型号。一些新唐MCU的Flash内存确实支持这些功能,使得在运行时可以更新或修改程序和数据。然而,不是所有的MCU都具备这种能力,因此,在选择MCU时,需要根据项目需求来确认是否支持这些功能。

网友C:
SRAM的访问速度通常非常快,因为它是静态的,不需要刷新,且直接映射到CPU的地址空间。

网友D(2024-05-14):
新唐MCU的Flash内存大小通常在几十KB到几百KB不等,具体大小取决于具体型号和系列。

网友E:
关于在线编程(OTP)或在线擦除(OTE),一般情况下,Flash内存支持在线编程和擦除。这意味着可以在MCU运行时通过编程器或者MCU内部的Bootloader对Flash进行编程和擦除操作,而不需要将芯片从目标板上取下来

网友F:
SRAM的大小通常在几KB到几十KB不等,也取决于具体型号和系列。

网友G:
正常来说SRAM的访问速度一般比Flash快得多,可以满足对内存访问速度要求较高的应用。

网友H:
内存架构的设计对于实时操作系统(RTOS)或复杂应用程序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I:
其实较大的Flash内存可以容纳更多的代码和数据,适用于复杂的应用程序

网友J:
一般来说,较大的SRAM可以提供更多的工作内存,有利于实时操作系统的运行和复杂应用程序的执行。

网友K:
我觉得Flash内存的在线编程和擦除功能可以方便地更新固件,适用于需要远程升级的应用场景。

网友L:
啥叫具体大小?手册不都写了吗

网友M:
一般MCU的内存啊,就是flash,这是存程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