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如何理解开关电源这个现象

楼主(2024-03-05):
在反激式开关电源中,辅助绕组的输出有时候除了给芯片供电外还会当作输出给其他低功率的控制系统供电。我测试发现当次级输出功率加大后,辅助绕组的电压也会向上波动。辅助绕组的电压输出不是由匝比和磁通决定的吗?

网友A:
电压反馈不在辅助绕组吧

网友B:
正常。
磁通增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
磁通增加了

俺感觉是负载变化引起的稳压回路调整所致的现象,不知对不对?

网友C:
辅助绕组的电压输出是由匝比和磁通决定的,但是磁通又和初级线圈中的脉冲电流宽度有关。开关变压器负载加重后,变压器初级的电流脉冲宽度会增加,辅助绕组电压升高是很自然的。

解释的非常到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