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固定点数运算案例程序

楼主(2024-03-06):
固定点数运算(Fixed-Poin Arithmetic)在某些嵌入式系统中,浮点运算会较慢或不被支持。因此,使用固定点数运算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浮点数近似解决方案。

typedef int16_t fixed_t;

#define FIXED_SHIFT 8
#define FLOAT_TO_FIXED(f) ((fixed_t)((f) * (1 << FIXED_SHIFT)))
#define FIXED_TO_FLOAT(f) ((float)(f) / (1 << FIXED_SHIFT))

fixed_t fixed_multiply(fixed_t a, fixed_t b) {
    return (fixed_t)(((int32_t)a * (int32_t)b) >> FIXED_SHIFT);
}

网友A:
某些嵌入式系统中,浮点运算会较慢或不被支持

网友B:
使用固定点数运算可以提供一种有效的浮点数近似解决方案。

网友C:
固定点数运算是不是不适合数据精确的场合如机械臂运动//??

网友D:
高精度浮点运算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E:
固定点数运算(Fixed-Poin Arithmetic)在某些嵌入式系统中,浮点运算会较慢或不被支持。

网友F:
浮点运算会较慢或不被支持跟MCU性能以及架构有关系

网友G:
浮点运算在目前电机控制方面非常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固定点数运算是不是不适合数据精确的场合如机械臂运动//??

确实对于数据精确的场合还是建议使用高精度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