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断言(Assertion)的使用

楼主(2024-03-06):
se, TI, IO
断言(Assertion),断言用于在程序中检查特定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条件为假,会触发断言失败,并输出相关信息

#define assert(expression) ((void)0)
#ifndef NDEBUG
#undef assert
#define assert(expression) ((expression) ? (void)0 : assert_failed(__FILE__, __LINE__))
#endif

void assert_failed(const char *file, int line) {
    printf("Assertion failed at %s:%d\n", file, line);
    // Additional error handling or logging can be added here
}

网友A(点评):
平时比较少用到

网友B:
主要用于打印一下调试信息

网友C:
断言用于在程序中检查特定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条件为假,会触发断言失败,并输出相关信息

网友D:
断言函数主要是应用在那些方面呢?

网友E:
触发断言失败,并输出相关信息是可以自定义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触发断言失败,并输出相关信息是可以自定义的吧??

是可以自定义的,主要还是打印信息

网友F:
断言函数还是比较适合系统信息的输出

网友G:
断言函数一般用于信息打印输出

网友H:
主要用于打印一下调试信息,做系统诊断输出的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言函数主要是应用在那些方面呢?

其实主要是用在调试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