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通过2的幂次进行除法和取余数的快捷方法优化

楼主(2024-03-07):
如果除法中的除数是2的幂次,我们可以更好的优化除法。
编译器使用移位操作来执行除法。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的设置除数为2的幂次(例如64而不是66)。
并且依然记住,无符号unsigned整数除法执行效率高于有符号signed整形出发。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int div32u (uint a)
{
     return a / 32;
}
int div32s (int a)
{
    return a / 32;
}

上面两种除法都避免直接调用除法函数,并且无符号unsigned的除法使用更少的计算机指令。
由于需要移位到0和负数,有符号signed的除法需要更多的时间执行。

网友A:
有符号signed的除法需要更多的时间执行

网友B:
使用无符号unsigned的除法使用更少的计算机指令

网友C:
算术除法对于二进制有时候非常简单,还是看具体的过程

网友D:
要想减少计算机运行实简,无符号unsigned的除法使用更少的计算机指令

网友E:
编译器使用移位操作来执行除法比较方便

网友F:
移位操作对于2的倍数的被除数非常高效

网友G:
移位除法非常适合2的倍数的除数,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移位除法非常适合2的倍数的除数,高效

对于除法移位非常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