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解决APM32F003单片机初次上电设置不生效的烦恼

楼主(2024-03-05):
#技术资源#

引言:

在嵌入式系统的生产测试中,APM32F003微控制器在进行功能配置时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例如,将PC6重定义为TMR1 CH1输出PWM时,需要操作选项字节,此配置在第一次烧录程序
后需上电两次才能生效。这样不仅影响了产线的测试效率,也增加了产品测试的复杂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了一种优化方案,使选项字节的更改能在第一次上电时生效,从而确保PWM输出的可靠性,并优化了生产测试流程。

问题阐述:

APM32F003微控制器的重定义功能包括操作FMC-OBR-AFR0等选项字节,而这些字节的设置在第一次上电复位后并不立即生效,必须二次上电复位才能使配置生效。结果导致PC6作为TMR1-CH1在芯片初次烧录程序后无法立即输出PWM,影响了产品的出厂测试流程效率。 如果用到其他IO的重映射功能也是类似的,第一次烧录程序后需要上电复位两次才会生效。
优化方案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优化方案:

  • 软件预检查: 在程序开始时,加入逻辑判断选项字节的当前设置状态。如果检测到选项字节未按预期配置,则执行更改。
  • 执行修改操作: 如果判断结果表明需要修改,软件将执行选项字节的修改操作。
  • 软复位执行: 修改完成后,不等待下一次物理上电,而是立即执行软件复位。这样做可以立即应用新的配置,而不需要二次上电。

实施效果:

通过上述优化方案,我们消除了再次上电的需要。现在,无论是在研发阶段还是在生产线测试中,第一次上电都能保证PWM输出的准确性。这不仅提高了测试效率,还确保了产品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结论:

通过软件的预检查和条件复位逻辑,我们成功优化了APM32F003微控制器的选项字节设置问题,确保了重定义功能的一次性生效。这个小技巧不仅节省了我们大家的时间,也让生产线上
的测试变得更加流畅。如果你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妨试试这个方法,希望它也能为你省去麻烦。再见了,二次上电!
最后,希望这篇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点子或者建议,欢迎在讨论区留言交流。让我们一起让嵌入式开发变得更简单、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