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语言全局变量的重点使用

楼主(2024-03-09):
全局变量绝不会位于寄存器中。使用指针或者函数调用,可以直接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因此,编译器不能将全局变量的值缓存在寄存器中,但这在使用全局变量时便需要额外的
(常常是不必要的)读取和存储。所以,在重要的循环中我们不建议使用全局变量。

如果函数过多的使用全局变量,比较好的做法是拷贝全局变量的值到局部变量,
这样它才可以存放在寄存器。这种方法仅仅适用于全局变量不会被我们调用的任意函数使用。
例子如下:

int f(void);
int g(void);
int errs;
void test1(void)
{
    errs += f();
    errs += g();
}
void test2(void)
{
    int localerrs = errs;
    localerrs += f();
    localerrs += g();
    errs = localerrs;
}

注意,test1必须在每次增加操作时加载并存储全局变量errs的值,而test2存储localerrs于寄存器并且只需要一个计算机指令。

不建议使用太多全局变量

网友A:
test1必须在每次增加操作时加载并存储全局变量errs的值,而test2存储localerrs于寄存器并且只需要一个计算机指令

网友B:
全局变量绝不会位于寄存器中。使用指针或者函数调用,可以直接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est1必须在每次增加操作时加载并存储全局变量errs的值,而test2存储localerrs于寄存器并且只需要一个计算 ...

一个指令的增加对于MCU内部执行有时会增加执行路径,使整体时间加长

网友D:
test1必须在每次增加操作时加载并存储全局变量errs的值,而test2存储localerrs于寄存器并且只需要一个计算机指令。

网友E:
全局变量绝不会位于寄存器中

网友F:
全局变量绝不会位于寄存器中,那应该如何将数据放在寄存器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局变量绝不会位于寄存器中。使用指针或者函数调用,可以直接修改全局变量的值。
...

如果函数过多的使用全局变量,比较好的做法是拷贝全局变量的值到局部变量,这样它才可以存放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