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资料] C语言使用别名的技巧

楼主(2024-03-05):
考虑如下的例子:

void func1( int *data )
{
    int i;
    for(i=0; i<10; i++)
    {
        anyfunc( *data, i);
    }
}

尽管*data的值可能从未被改变,但编译器并不知道anyfunc函数不会修改它,所以程序必须在每次使用它的时候从内存中读取它。如果我们知道变量的值不会被改变,那么就应该使用如下的编码:

void func1( int *data )
{
    int i;
    int localdata;
    localdata = *data;
    for(i=0; i<10; i++)
    {
        anyfunc (localdata, i);
    }
}

这为编译器优化代码提供了条件。

网友A:
尽管*data的值可能从未被改变,但编译器并不知道anyfunc函数不会修改它,所以程序必须在每次使用它的时候从内存中读取它

网友B:
直接将指针的数值取出来进行计算是非常快捷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将指针的数值取出来进行计算是非常快捷的方法

确实这个方法非常实用,而且非常快速

网友C:
当然这些内存使用层面的还得深入研究

网友D:
程序必须在每次使用它的时候从内存中读取它

网友E:
变量的值不会被改变,那么就应该使用固定的直接索引,高效省时

网友F:
变量的值不会被改变,那么就应该使用固定的直接索引

网友G:
编译器并不知道anyfunc函数不会修改它,只是机械的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