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开发工具资源区] 条件执行语句

楼主(2024-03-07):
条件执行语句大多在if语句中使用,也在使用关系运算符(<,==,>等)
或者布尔值表达式(&&,!等)计算复杂表达式时使用。对于包含函数调
用的代码片段,由于函数返回值会被销毁,因此条件执行是无效的。

因此,保持if和else语句尽可能简单是十分有益处的,因为这样编译器可以
集中处理它们。关系表达式应该写在一起。

下面的例子展示编译器如何使用条件执行:

int g(int a, int b, int c, int d)
{
   if (a > 0 && b > 0 && c < 0 && d < 0)
   //  grouped conditions tied up together//
      return a + b + c + d;
   return -1;
}

由于条件被聚集到一起,编译器能够将他们集中处理。

网友A:
保持if和else语句尽可能简单是十分有益处的,因为这样编译器可以集中处理它们

网友B:
条件比较大小有时还是直接点更通俗易懂

网友C:
对于包含函数调用的代码片段,由于函数返回值会被销毁,因此条件执行是无效的

网友D:
条件被聚集到一起,编译器能够将他们集中处理,大大提升运行时间

网友E:
对于包含函数调用的代码片段,由于函数返回值会被销毁,因此条件执行是无效的。

网友F:
保持if和else语句尽可能简单是十分有益处的,因为这样编译器可以集中处理它们。

网友G:
如果编译器可以集中处理效率就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