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布尔表达式和零值比较的处理

楼主(2024-03-06):
处理器的标志位在比较指令操作后被设置。标志位同样可以被诸如MOV、ADD、AND、MUL等
基本算术和裸机指令改写。如果数据指令设置了标志位,N和Z标志位也将与结果与0比较一样
进行设置。N标志表示结果是否是负值,Z标志表示结果是否是0。

C语言中,处理器中的N和Z标志位与下面的指令联系在一起:有符号关系运
算x<0,x>=0,x==0,x!=0;无符号关系运算x==0,x!=0(或者x>0)。

C代码中每次关系运算符的调用,编译器都会发出一个比较指令。
如果操作符是上面提到的,编译器便会优化掉比较指令。例如:

int aFunction(int x, int y)
{
   if (x + y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尽可能的使用上面的判断方式,这可以在关键循环中减少比较指令的调用,
进而减少代码体积并提高代码性能。C语言没有借位和溢出位的概念,因此,
如果不借助汇编,不可能直接使用借位标志C和溢出位标志V。但编译器支
持借位(无符号溢出),例如:

int sum(int x, int y)
{
   int res;
   res = x + y;
   if ((unsigned) res < (unsigned) x) // carry set?  //
     res++;
   return res;
}

网友A:
使用上面的判断方式,这可以在关键循环中减少比较指令的调用,进而减少代码体积并提高代码性能。

网友B:
使用直接判断在关键循环中减少比较指令的调用,进而减少代码体积并提高代码性能。

网友C:
不借助汇编,不可能直接使用借位标志C和溢出位标志V

网友D:
标志位同样可以被诸如MOV、ADD、AND、MUL等基本算术和裸机指令改写。

网友E:
如果数据指令设置了标志位,N和Z标志位也将与结果与0比较一样进行设置。

网友F:
关键循环中应减少比较指令的调用,进而减少代码体积并提高代码性能

网友G:
C代码中每次关系运算符的调用,编译器都会发出一个比较指令。

网友H:
C语言没有借位和溢出位的概念,因此,如果不借助汇编,不可能直接使用借位标志C和溢出位标志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