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用switch()函数替代if…else…

楼主(2024-03-07):
对于涉及if…else…else…这样的多条件判断,例如:

if( val == 1)
    dostuff1();
else if (val == 2)
    dostuff2();
else if (val == 3)
    dostuff3();

使用switch可能更快:

switch( val )
{
    case 1: dostuff1(); break;

    case 2: dostuff2(); break;

    case 3: dostuff3(); break;
}

在if()语句中,如果最后一条语句命中,之前的条件都需要被测试执行一次。
Switch允许我们不做额外的测试。如果必须使用if…else…语句,将最可能执行的放在最前面。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A:
在if()语句中,如果最后一条语句命中,之前的条件都需要被测试执行一次。

网友B:
注意事项很细节,如果必须使用if…else…语句,将最可能执行的放在最前面。

网友C:
涉及if…else的语句尽量进行语法优化

网友D:
如果必须使用if…else…语句,将最可能执行的放在最前面。

网友E:
switch相较于其他语句可能更快

网友F:
用选择SWITCH语句比较多,相对比较方便

网友G:
switch的语义理解也有更清晰一些。

网友H(2024-04-14):
还是switch语句比较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