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LDO中压差的描述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楼主(2024-03-05):
在做MCU系统电路设计时候,经常用到LDO提供3.3V电压或者3V电压以及1.8V电压,那么有个压差的描述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例如某芯片手册标明:Dropout Voltage: 100mV@ IOUT =100mA

在LDO(Low Dropout)稳压器中,"Dropout Voltage"(压差电压)指的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当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电压差小于这个值时,稳压器仍能工作正常。
在你提供的描述中,"Dropout Voltage: 100mV @ IOUT = 100mA" 意思是在输出电流为100mA时,稳压器的最小电压差为100mV。这意味着当稳压器输出100mA电流时,输入电压至少要比输出电压高100mV才能使稳压器正常工作。
那么如果是3.3V的芯片,在大于3.4V的时候是可以输出不小于100mA电流的。

网友A:
在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中,“Dropout Voltage”(压差电压)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它描述了为了使LDO能够正常工作并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所需的最小电压差。

网友B:
指稳压器在正常工作状态下,为了维持其内部电路正常运作以及输出电压稳定所需要的最小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差。

网友C:
当负载电流为100mA时,该LDO稳压器的输入电压至少要比输出电压高出100mV,才能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这个压差电压是LDO稳压器正常工作所必需的,所以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这个参数,确保输入电压足够高,以满足稳压器的工作要求。

网友D:
Dropout Voltage: 100mV @ IOUT = 100mA,表示当输出电流为100mA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为100mV。换句话说,如果输入电压降至比输出电压高出100mV以下,稳压器将无法维持3.3V或3V的输出电压。

网友C:
dropout voltage也是评价LDO性能的一个重要参数,较低的dropout voltage可以降低系统的功耗和提高效率。

网友E:
压差电压是LDO能够正常工作所需的最小输入输出电压差值。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这个差值加上所需的输出电压,LDO将不能提供稳定且准确的输出电压。这是因为LDO内部的调整管需要一定的压差才能保持在线性工作区域内,并确保有足够的电压差来进行有效的反馈调节。

网友E:
如果某芯片手册标明Dropout Voltage为100mV,@ IOUT =100mA,这意味着当该LDO稳压器的输出电流为100mA时,其输入电压必须至少比输出电压高出100mV,以保证稳压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F:
设计者必须确保在最差条件下(如电池电压最低时),LDO的输入电压依然能够满足压差电压的要求,以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G:
在整个工作范围内,输入电压始终高于Dropout Voltage,从而保证LDO的性能。

网友H:
在LDO(Low Dropout)稳压器中,"Dropout Voltage"(压差电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它表示在特定输出电流下,为了保证稳压器能够正常工作,其输入电压必须高于输出电压的最小电压差。

网友I:
需要关注LDO的dropout voltage,以确保在各种负载条件下,输入电压都能满足稳压器正常工作的需求

网友J:
这个参数在设计电源系统时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在电池供电或者电源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K:
它限制了LDO稳压器在特定应用中的电压降,从而影响到电源设计的效率和可靠性。如果在实际应用中,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压差小于Dropout Voltage,那么稳压器可能无法正常工作,导致输出电压不稳定或者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

网友L:
这个参数对于电源设计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输入电压的最小值。如果输入电压低于这个最小值,LDO将无法维持预设的输出电压,可能导致输出电压下降。

网友M:
在LDO(低压差)稳压器中,"Dropout Voltage"(压差电压)是指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这意味着,当输入电压降至比输出电压高出的压差电压以下时,稳压器将无法继续调节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将开始下降。

网友N:
在选择LDO时,了解和计算压差电压非常关键,因为它直接影响到整个电源系统的设计,包括电池寿命、功耗和系统的整体效率。

网友O:
在稳压器正常工作时,其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这个参数通常与输出电流(IOUT)有关,因为在稳压器工作时,它需要一定的输入电压来克服内部损耗并提供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P:
输入电压始终比输出电压高出至少压差电压,以保证稳压器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Q:
如果一款LDO的dropout voltage在IOUT = 100mA时是100mV,这意味着当输入电压高于输出电压100mV时,该LDO才能保证在其输出端提供稳定的3.3V(或3V、1.8V等)电压。比如,如果输出需要3.3V的电压,那么在最大负载电流100mA的情况下,LDO的输入电压至少需要达到3.4V(3.3V + 100mV),这样才能确保在各种负载条件下都能稳定输出3.3V电压。

网友R:
需要根据所需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以及可用的输入电压来选择合适的LDO稳压器,并确保在任何工作条件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之间的压差都大于或等于Dropout Voltage。

网友S:
Dropout Voltage: 100mV @ IOUT = 100mA,这意味着当负载电流IOUT为100mA时,LDO的输入电压至少要比输出电压高出100mV,才能保证输出电压的稳定。换句话说,如果输出电压是3.3V,那么在满载情况下,输入电压至少要达到3.4V,LDO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T:
在选择LDO时,还需要考虑其他参数,如输出电流能力、静态电流、噪声等,以满足您的系统需求。

网友U:
这个压差电压是LDO稳压器工作时的一个重要参数。当负载电流增加,导致输出电压下降时,LDO稳压器需要增加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电压差,以保持输出电压稳定。这个电压差就是所谓的"Dropout Voltage"。

网友V:
在LDO(Low Dropout Regulator,即低压差线性稳压器)中,"Dropout Voltage"(压差电压)指的是稳压器的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的最小电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