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GEEHY-LINK 的基本参数

楼主(2024-03-06):
1、产品概述

GEEHY-LINK(如图 1)是一款仿真器和编程器一体化的开发工具,可以在 keil 等集成开发环境
下对 APM32 全系列 MCU 产品进行在线调试仿真。支持全速运行、单步调试和断点设置等各种调
试方式。
图 1

由于GEEHY-LINK现存在HID设备版本与WinUSB设备版本,其固件分别基于CMSIS-DAP V1/2,
在使用有些许的差异。
注意:这里的 HID 设备/WinUSB 设备仅是为了表达不同固件下的 GEEHY-LINK。其外包装是一样的。下文的 GEEHY-LINK
(WinUSB)指运行了基于 CMSIS-DAP V2 的 WinUSB 固件的 GEEHY-LINK;GEEHY-LINK (HID)指运行了基于
CMSIS-DAP V1 的 HID 固件的 GEEHY-LINK。

2、端口描述

GEEHY-LINK 提供了一个 20PIN 的端口供客户使用。客户可以通过端口与目标板进行连接以完成
相应的操作。该 20PIN 端口的编号及定义如图 2 所示。
图 2

注意:NC 表示该引脚无定义,并不代表该引脚短接至 GND。

3、性能特点
 支持 Windows7/8/10,免驱使用[1]
 支持 APM32 全系列 MCU 代码编程
 支持 SWD 和 JTAG 方式编程
 支持 UART 数据发送与接收[2],波特率最高支持 115200。
 操作按键可为目标板供电
 USB 高速通讯接口,提供供电电源
注:
(1) 免驱使用仅 GEEHY-LINK(HID)设备使用,GEEHY-LINK(WinUSB)设备不支持在 Windows7 上免驱使用,具体的
驱动安装步骤请参考后续内容。
(2) UART 数据发送与接收仅 GEEHY-LINK(WinUSB)设备使用,GEEHY-LINK(HID)设备不支持。

4、电气参数
输入电压 5V 时,输入电流 ≥ 500mA。
输出电压 3.3V 时,输出电流 ≤350mA。

网友A:
GEEHY-LINK可以在 keil 等集成开发环境下对 APM32 全系列 MCU 产品进行在线调试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