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模块电源PCB

楼主(2024-03-05):
本人画过4层PCB板,画图软件是AD,产品是模块电源板(DC-DC),PCB尺寸:24*50  厚度1mm。下面是PCB图档测量的尺寸:

实物如下:
       由于是DC-DC,所以在EMC方面比较好处理,且是低压产品,因此在布线上比较容易,布线规则是通用的,强调的有环路尺量小,电磁干扰方面要注意,PCB走线方面注意主回路功率器件要画足相应的宽度,信号方面满足要求就行。然后就是线路图要布通,当然这也是最基本的要求了。在这过程中就会涉及到过孔的大小,也是与线路的电流大小有关系的。

网友A:
板子画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画的很漂亮。

谢谢!

网友B:
主要是做啥作用的

网友:
画的挺好。给你推荐给嘉立创EDA也可以。

网友C:
模块电源有啥说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