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D32F103,IO输入上拉,电压只有2.6V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3-06):
使用GD32F103RC,IO配置为输入上拉,拉不上,IO脚悬空状态,IO上电压只有2.6V是什么问题?

int main(void)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SWJ_SWDPENABLE_REMAP, ENABLE);/* SWD remap */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PD01_REMAP, DISABLE);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9);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