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8位和32位单片机最本质区别

楼主(2024-03-11):
这是单片机的内部框图,你看单片机内部有这么多部件构成,并不单单是一个CPU,它内部还集成了很多其它部件。
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单片机是多少位的,说的是这个单片机的CPU是多少位的,而和其它的部件无关。
而CPU也是由很多部件构成的,真正决定这个单片机或者处理器是多少位的,其实取决于ALU,ALU是Arithmetic logic unit的首字母缩写,即逻辑运算单元。
CPU是单片机的核心,而ALU是CPU的核心。
CPU所有的运算靠的都是ALU,它专门执行算术和逻辑运算,例如加减乘除运算、与或非。
我们所说的这个单片机是多少位的,其实说的是的ALU的位数,8位单片机的ALU是8位的。
A、B是它的数据输入,Y是输出
8位的ALU一次性最多可以处理8位数据。
比如计算两个8位二进制相加,
只需要给A和B输入两个8位二进制数,它的输出端就能计算这两个8位二进制相加的和。
而32位单片机的ALU是32位的,一次可以计算两个32位二级制数相加。
那8位机可以进行16位或者32位的计算吗?
这也是可以的,但是相对麻烦一些,比如当我们对8位单片机编程时,所定义的int型数据就是16位的,那么8位机就需要把这个16位数分成两个字节,分别计算。

计算32位数据也一样,在8位机当中,我们定义的long int整型数据其实是32位的,这样8位单片机就得把32位数据分成4个字节来分别计算。
如果是32位单片机,则它的ALU是32位的,计算32位数据只需要一次运算就完事了。

这就是32位单片机的优势所在。
而对于计算8位数据,8位或者32位单片机在速度上几乎差不多。
ALU和其它部件的数据传输靠的是数据总线,所以我们一般的说法是,8位单片机中的8位指的是数据总线的位宽是8位。
但其本质上还是它的ALU一次性最多能处理多少位数据。
数据总线是传输数据的,比如数据总线传输的是0101 0000,那么RAM的某一个字节就会存储0101 0000,但是RAM存储器有很多个字节,我们怎么确定要给哪一个字节存储数据呢?
这就得靠地址总线了,它可以指定给RAM存储器的哪一个字节存储数据。
在RAM存储器的最开始有一个地址译码器的部件。
这是一个两位译码器,它有两个输入,四个输出。
如果我们给它输入00,它的第一根线输出1(高电平),此时只有第一个RAM字节可以被数据总线写入;
而给它输入10,它的第二根线输出1(高电平),指向第二个RAM字节。
以此类推,它可以单独控制每一根线的输出1。
它一共有4种不同的输入,则每一个不同的输入,对应一个输出线是高电平。
在最开始,8位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是8位的,对应的RAM存储器的地址译码器也是8位的。
则它最多可以寻址到256个字节,即这种单片机的RAM值最大可拓展到256字节。
后来256字节不够用了,人们把8位机的地址总线拓展到了16位,则此时它可以寻址到的65536个字节,也就是64KB的RAM空间,虽然地址总线是16位的,但是数据总线是8位的,所以它还是8位单片机。
随着技术的发展,64KB的内存逐渐满足不了人们的需要。
所以32位CPU就显现出它的优势来了,它不仅有32位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也拓展到了32位。
这样它可以寻址的内存空间就达到了42亿多字节、即4GB,在嵌入式领域几乎用不到4GB的内存空间。
虽然在嵌入式领域用不到这么多内存,但是在电脑端,CPU对RAM要求却很高,比如32位的电脑处理器,4GB早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后来的故事我们也都知道了,32位处理器也慢慢被淘汰了,64位处理器开始大行其道。

好了这就是我对8位单片机和32位单片机的理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楼主讲解的比较透彻8位与32位一目了然

网友B:
从数据处理能力上看,8位单片机意味着其内部数据总线宽度为8位,即一次只能处理8个二进制数字。这种特性决定了其运算能力和数据处理速度相对较低,适用于对处理能力要求不高的场合,如家用电器、玩具等。而32位单片机则具有更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其内部数据总线宽度为32位,一次能处理32个二进制数字,从而实现了更快的运算速度和更高的处理效率,适用于需要处理更复杂任务的场合,如智能手机、多媒体播放器或复杂的工业控制系统。

网友C:
8位单片机的ALU是8位的,这意味着它一次最多能处理8位数据。而32位单片机的ALU是32位的,这意味着它一次最多能处理32位数据。这个差异直接影响了单片机的处理速度和运算能力。

网友D:
8位和32位单片机在价格、内存容量、外设接口等方面也有所不同。8位单片机通常价格较低,内存容量较小,外设接口较少,适用于低端电子产品。而32位单片机价格较高,内存容量较大,外设接口较多,适用于中高端电子产品。

网友E:
32位单片机在执行复杂计算时更加高效,能够更好地应对需要大量数**算的任务,比如图形处理、音频和视频编码解码等。

网友F:
8位单片机通常功耗更低,成本也更低。
32位单片机功耗相对较高,成本也更高。

网友G:
功耗方面,8位单片机由于功能简单,通常功耗也较低,适合长时间运行或电池供电的设备。而32位单片机虽然功能强大,但功耗也相对较高,特别是在执行复杂任务时。

网友H:
32位单片机能够一次性处理更多的数据位,它在执行指令和处理数据时的速度更快,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任务。

网友I:
8位单片机:由于数据宽度较小,它们的处理速度相对较慢,但足够用于许多简单的应用。
32位单片机:具有更强的处理能力,适合于复杂的数据处理和多任务操作。

网友J:
多少位是指总线带宽

网友:
8位单片机:通常功耗较低,因为它们的电路更简单。
32位单片机:可能功耗较高,但现代32位单片机已经采用了低功耗设计,以适应便携式和电池供电设备的需求。

网友K:
32位单片机通常配备更先进的指令集,如ARM Cortex-M系列,提供多样化且高效的操作指令。这些高级指令集优化了处理器的运算效率,增强了对复杂任务的处理能力。

网友L:
8位和32位单片机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它们的数据总线宽度,即它们一次能够处理的数据位数。8位单片机指的是CPU在一个机器周期内一次性处理8位二进制数据的微控制器,而32位单片机则能够一次性处理32位二进制数据。这一差异直接影响了两者在性能、速度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别。

网友M:
8位和32位单片机在数据处理能力、内部结构和功耗等方面存在本质区别。

网友N:
8位单片机的CPU一次能够处理的数据宽度为8位,而32位单片机可以一次处理32位宽的数据。这意味着32位单片机在每个时钟周期内能够携带更多信息,从而在数据处理能力上远超8位单片机。

网友O:
从内部结构上看,8位单片机通常具有较少的存储器和较弱的运算能力,但由于其能够替代离散电路,缩小了电路板实现的面积,提高了可靠性,因此在许多小型、便携设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32位单片机则通常具有更大的Flash存储器和SRAM存储器,可以支持更复杂的应用程序,并且具有更丰富的外设,如多个定时器、计数器、PWM输出、ADC、DAC、通信接口等,以满足各种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P:
8位单片机的寻址空间通常较小,如8051的寻址空间为64KB。
32位单片机的寻址空间通常较大,可以达到数GB。

网友O:
32位单片机的地址总线通常也更宽,支持更大的内存空间。这使得32位单片机能够管理更多的内存,适用于需要大量数据存储和处理的应用。

网友Q:
32位单片机通常拥有更丰富和更复杂的外设和接口,如USB、Ethernet、LCD控制器等。

网友R:
8位单片机在处理8位数据时,速度与32位单片机相当。然而,在处理16位或32位数据时,8位单片机需要将数据分成多个字节进行计算,这相对较慢。而32位单片机可以直接处理这些数据,速度更快。

网友S(2024-04-11):
指令集和总线位宽不一样

网友T:
32位CPU不仅有32位的数据总线,地址总线也拓展到了32位,速率更快

网友U(2024-07-09):
8位和32位微控制器在数据处理能力、内部结构和功耗方面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