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报警器引脚被复用了,还会发出报警声?

楼主:
在验证DBG_TIM样例时,使用的TIM1_CH1通道引脚为PA8,下载程序后发出报警声,看了电路图,显示speaker引脚也为PA8。但是PA8已经被复用为TIM引脚了,报警器为什么还会响?

再使用类似开发板下载此样例,一样的PA8是speaker,但是不响

楼主(2024-03-06):
debug后就卡死在启动文件.s

网友A:
不用的话,不要把引脚使能就是了

网友B:
引脚复用冲突?

网友C:
检查你的程序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检查你的硬件设计有没有意外的连接或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