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 6 UART通信反复发送字符串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06):
我正在尝试使用 UART 代码,但我修改了代码,一次又一次地发送字符串,而这次他只询问用户一次。
所以我想再三询问用户。 我还设置了一个 while (1) 循环,但仍然不起作用。 因此,请提供反复发送新字符串的 uart 示例。

网友A:
你是用ModusToolbox吗?你的测试代码能否发出来看看?

网友B:
没看懂所以然……

网友C:
程序架构设计问题,没有多次出发导致的问题

网友D:
反复发送字符串?这个你先测试一个字符串发送能不能成功,能得话再循环发。

网友E:
你都发送成功了,怎么还会有这个问题呢?

网友F(2024-04-30):
软件循环或逻辑错误

网友G:
中断配置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G:
联系技术支持

网友H:
这个问题像是机器翻译的

网友I(2024-09-18):
可能你的循环没有生效呗

网友J:
你可以仿真的方式看看你的程序怎么执行的啊

网友K:
一般来说,反复发送可能是重启,或者你的业务逻辑就是这样

网友L:
你的意思是程序只运行了一次就完事儿了?

网友M:
我觉得反复发送可能是跟你逻辑有关系吧

网友N:
是不是你程序有看门狗,到时间重启就这样啊

网友O:
一般的话,应该是你的while没有起作用,可能程序就没执行到这里

网友P:
你的反复字符串是啥内容啊?是不是进入到死循环了啊?

网友Q:
我觉得可以看看你的代码,看看你咋写的

网友R:
是不是有别的地方调用你的程序,导致进入不到while 1 呢?

网友S:
问题描述的很难懂

网友T:
看看是不是配置自动重发

网友U:
反复发送时是程序设计有问题了

网友V:
首先,可能是发送控制逻辑出现错误。比如在程序中设置的发送条件一直满足,导致不断触发发送操作。

其次,可能存在硬件故障。例如,相关的引脚连接不稳定,或者发送模块本身出现损坏。

再者,软件中的循环结构设置不当。如果在代码中有不正确的循环,可能会导致字符串持续发送。

另外,也有可能是外部的触发信号异常,持续给出发送指令。

要准确判断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检查代码逻辑、硬件连接以及相关的信号状态。

网友W:
有可能是程序设计问题建议排除一下

网友C:
大概率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X:
没有到while循环里面肯定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T:
一般都是软件问题

网友Y:
程序中断设计有问题

网友Z:
其实还是程序设计问题

网友AA:
一次又一次地发送字符串

网友H(2024-10-31):
这种情况经常遇到,有时真找不到原因

网友AB(2025-02-28):
确保在发送新数据之前,检查并等待发送缓冲区已清空。

网友AC:
你可以使用 UART_GetTxBufferSize() 或者其他相关的API来确保缓冲区已经处理完。

网友AD:
在代码中,如果 UART 发送字符串的代码被放置在一个无限循环或者不合理的循环结构内,就会导致字符串被反复发送。

网友AE:
检查 UART 模块的硬件连接,确保引脚连接牢固,没有松动或虚焊的情况。

网友AF:
没看明白,芯片端一直在反复发送数据?

网友AG:
如果没有正确清除标志位,可能会导致重复进入中断,从而反复发送数据。

网友AH:
UART配置不正确,例如错误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或校验设置。

网友AI:
有可能发送标志位没有被清除。

网友AJ:
循环条件错误

网友AK:
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波特率设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接收端可能无法正确解析数据,从而触发发送端反复发送。

网友AL:
引脚连接松动、接触不良或者受到干扰,可能会导致信号传输异常

网友AM:
对 UART 通信线路进行屏蔽处理,使用屏蔽线传输信号,减少外界干扰。同时,合理布局电路板,避免 UART 线路与强干扰源靠近。

网友AN:
如果程序总是重复发送同样的信息,那可能程序设计出毛病了,得检查一下代码。

网友:
UART 通信的数据格式包括数据位、停止位、奇偶校验位等,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数据格式配置不一致,会导致数据传输错误,进而引发反复发送的问题。

网友AO:
在发送函数中可能存在逻辑错误,例如循环或条件判断不正确,导致数据被反复发送。

网友AP:
循环体内包含发送字符串的代码,那么字符串将被反复发送,直到程序被中断或重置。

网友AQ:
可能在while(1)循环中调用了发送函数,而没有适当的退出条件。

网友AR:
有时候会有延迟或者出点小问题,所以就算已经发送成功的信息,也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立刻成功接收到。

网友AS:
如果使用中断方式进行UART通信,中断服务程序(ISR)的编写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T:
波特率设置不匹配, 导致数据发送错误或重复发送。

网友AU:
核对波特率、数据位、中断逻辑。

网友AO:
UART 通信线路受到外界信号干扰,可能会导致接收端出现误判,从而触发发送端反复发送。

网友AV:
可能是代码逻辑或者硬件连接出了问题,得检查一下。

网友AH:
外部设备或接收方可能没有正确地处理 ,导致PSoC™ 6不断重发数据。

网友AW:
仔细检查发送函数和相关中断服务例程的代码

网友AX:
避免高频开关电源或电机与UART线路平行布线。

网友AY:
PSoC 6的UART支持 3.3V TTL电平

网友AZ:
检查代码中的循环结构,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循环条件。如果只需要发送一次字符串,可以将发送代码移出循环,或者使用条件判断来控制循环次数。

网友BA:
从简单的通信测试开始,逐步增加复杂度,以便定位问题的具体原因。

网友BB:
不稳定的电源供应可能会影响UART模块的正常工作。

网友BC:
除非条件满足,否则while循环内的代码不会执行。

网友BD:
如果发送缓冲区未清空,可能会导致重复发送相同的数据。确保在每次发送前清空缓冲区。

网友BE:
触发信号持续为高电平或者频繁抖动,都可能使UART模块不断接收到发送指令。检查触发信号的来源和稳定性,确保其符合设计要求。

网友BF:
在ISR中没有正确地清除中断标志位,或者在中断条件仍然满足的情况下不断进入中断,导致字符串被反复发送。

网友BG:
UART 模块本身或者相关的外围电路出现故障,可能会导致通信异常,从而出现反复发送字符串的现象。比如,UART 芯片的引脚虚焊、电容电阻等元件损坏等。

网友BH:
如果电源电压波动较大或者电源噪声较多,可能会导致UART模块产生错误的行为

网友BI:
电压不足可能导致UART工作异常。

网友BJ:
检查程序启动逻辑,确保启动条件正确,排除误判或遗漏的触发条件。

网友BK(2025-04-30):
确保 UART发送中断 在数据发送完成后被正确清除或禁用。如果没有清除中断标志,UART会不断重新发送数据。

如果使用了 DMA,检查 DMA 传输是否在完成后正确停止,避免多次触发。

网友BL:
在每次发送完字符串后,确认发送缓冲区是否被清空。

如果有 TX Empty 或类似的标志,确保检查该标志以确定数据是否完全发送。

网友BM:
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的东西

网友H:
是不是超传输线有干扰啊

网友BN(2025-05-30):
我也经常遇到,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BO:
反复的字符串可能是程序中重复使用的文本,如果不停循环不退出,可能就是死循环了。

网友BP:
检查while循环条件是否设置正确,确保代码能执行到循环部分。

网友BQ:
为防止干扰,UART线不要和电源、电机线并列走线。

网友BR:
重复发送字符串可能是程序设计中的错误,检查代码逻辑,确保发送指令正确。

网友BS:
可能UART通信中断可能引起堆栈溢出或资源竞争。

网友BT:
配置UART时,要注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是否与通信设备一致,否则会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BU:
循环可能没正确设置,检查代码看是循环条件或执行部分出问题。

网友BV:
可能是其他模块干扰了程序执行,导致无法进入while循环。检查调用顺序和变量状态。

网友BW:
确保发送函数和中断处理正确同步,避免数据丢失或冲突。

网友BX:
需要检查标志位清除的代码是否正确执行,确保标志位在发送数据后被清除,防止重复触发。

网友BY(2025-06-30):
有检测交流信号里直流分量的芯片吗?

网友BZ:
重复发送信息可能是代码逻辑问题,需要排查代码找出错误。

网友CA:
遇到问题找不到原因很正常,检查电路、软件和硬件,一步步排查。

网友CB:
清除标志位是防止重复中断的关键,忘了清就会像打开了水龙头,数据不停涌出。

网友CC:
仔细查看UART模块,确认所有引脚接牢,没有松脱或焊点不良。

网友CD:
请检查中断源和中断优先级设置,确保与硬件连接和程序逻辑一致。

网友CE(2025-08-31):
若在主循环(main()中的while(1))中直接调用发送函数(如UART_PutString()),且未加任何触发条件,会导致字符串被反复发送

网友AR:
可能是初始化或设置错误,检查波特率、串口中断配置、缓冲区处理是否正确。

网友CF:
电压波动或噪声干扰可能导致UART模块出错,需稳压滤波。

网友BJ:
可能是程序里循环没有正确执行,得检查下代码逻辑。

网友CG:
可能是系统重启,也可能是你的程序设计要求如此。

网友CH:
确保while循环的条件正确,比如用`count < 100`代替`count == 100`,使代码能进入循环体执行。

网友BT:
超传输线设计不当或距离过长确实可能导致干扰。

网友CI:
看来标题和内容可能存在翻译不准确的情况。

网友CB:
反复出现的字符串可能是程序中的固定提示,死循环则是因为程序逻辑有误,导致持续执行同一段代码。

网友C:
一般是程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U(2025-09-30):
应该是程序问题导致的

网友CJ:
UART通信反复发送字符串一般是程序问题

网友AI:
可能是模块调用或变量设置出错,检查调用顺序和变量值,修复可能导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