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CACAP-DEMO方案中,屏幕不断闪烁和模糊是为什么?

楼主(2024-03-06):
在CACAP-DEMO方案中,屏幕不断闪闪和模糊,屏幕的FPS为10。

网友A:
可能是屏幕刷新率不匹配或设置不当

网友B:
如果屏幕分辨率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图像模糊。

网友C:
显示器本身可能存在硬件问题?

网友D:
驱动程序过时或损坏可能会导致屏幕问题

楼主:
软件冲突或者电源问题